新手玩固定翼。

楼主(2015-08-30):
以前玩多轴,不敢高速飞行。
想玩固定翼来练习。
固定翼要买飞控不?

网友A:
飞了两年多从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了两年多从没用过

接收机连电机吗?

网友:
电调连呀

网友:
看这个 问题 不知道楼主玩的多轴是什么样的
固定翼一般是不需要飞控的 新手学习飞航线 练习起降 买一个MD塞斯纳就可以了 配置简单便宜 好飞又耐摔
固定翼就是一点  装机要标准 误差要小 这样装出来的飞机 性能才不打折扣

网友:
高速这种事儿,最内行的还是固定翼

网友:
固定翼所带给你的是真实的飞行感,享受的就是速度和激情。如果你想要速度的这份激情就不要装控(随时可能炸机)。如果你追求完美的真实的飞行感觉那就装个控,减少炸鸡吧。(固定翼这个控和多轴的控是两个概念哦)

网友:
还有,之前有魔友说过:飞固定翼的玩家才叫真正的“模友”。

网友:
固定翼装飞控没必要吧。

网友:
固定翼不用飞控,除非是很大的飞机或者很小的飞机,一米左右的不用一样飞

网友B:
记得我刚开始玩固定翼时买了一个飞控,老模友说用不上。结果,至今各种固定翼已经飞过上千架次飞控也没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我刚开始玩固定翼时买了一个飞控,老模友说用不上。结果,至今各种固定翼已经飞过上千架次飞控也没用上 ...

我没飞控。我怕炸鸡。

我反应过程有点慢。我要慢慢习惯过来。

网友C:
据我经验纯新手一次没飞过的用飞控反而更容易炸,用飞控的前提是飞机得调好至少能正常飞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据我经验纯新手一次没飞过的用飞控反而更容易炸,用飞控的前提是飞机得调好至少能正常飞起来

我在模拟器上练过。能飞起来。不会降落。
一降落就炸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在模拟器上练过。能飞起来。不会降落。
一降落就炸了

你这也算是练过模拟器?一次未接触模拟器也会像你一样飞完了降不下来。先练吧,什么时候能顺利降落在飞真机。别拿钱胡作,土豪就无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也算是练过模拟器?一次未接触模拟器也会像你一样飞完了降不下来。先练吧,什么时候能顺利降落在飞真 ...

呵呵。谢谢了。我在练练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谢谢了。我在练练吧。

要认真练不能让飞机带着你飞,你要控制飞机让它怎么飞它就怎么飞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没飞控。我怕炸鸡。

模拟器一定要多练,直到形成各种飞行动作和应急反应的条件反射,这时你再飞真机心里就有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模拟器上练过。能飞起来。不会降落。
一降落就炸了

能起飞不算什么,能平稳的在指定跑道上降落才是真本事,只有多练才能达到这种境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拟器一定要多练,直到形成各种飞行动作和应急反应的条件反射,这时你再飞真机心里就有底了。

模拟器中。有起落架。所以都不好降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模拟器中。有起落架。所以都不好降落

除非你永远只飞滑翔机,否则一定要学会用起落架降落,这个其实并不难,只要在模拟器上多练习,待掌握基本降落要领后再上真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非你永远只飞滑翔机,否则一定要学会用起落架降落,这个其实并不难,只要在模拟器上多练习,待掌握基本 ...

上飞控和不上飞控有啥区别。只是好控制吗?
我会慢慢练习在模拟器上的。

网友:
用飞控飞固定翼就没意思了,还不如玩玩具飞机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