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一个四轴小白坎坷的入门之路

楼主(2015-08-30):
       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在某宝上买了一套F450,主要是考虑自己啥都不懂,怕漏这漏那,1300来块吧,主要的配置是  APM2.8飞控+6MGPS,银燕2216电机,好盈天行者40A电调,FS-TH9X-B遥控,其他电源啥的就不赘述了。且不说配的好不好吧,至少刚入门能让我先飞起来吧。
      网上泡泡老师的关于APM 的校准视频很多,那我就先从APM校准开始吧,哪知我的坎坷之路这就开始了。
[加速度计校准]
      先啥都不接,直接APM用USB 连接电脑,正确读取到驱动,端口正常,从最简单的开始,校准加速度计,一顿前后左右上上下下的跟着操作之后,最后一步,咣叽显示这个

然后在飞行数据这,就显示这样

这简直对我就是当头一棒,啥都没弄呢,这就跟教程不符了,让我往下怎么搞,先放放,接上GPS试试看
GPS 刚接上后的飞行数据显示

怎么还显示的 BAD GYROHEALTH 呢, 不会是飞控板是坏的吧?!!!!!
然后就是调罗盘GPS,一顿各种翻滚,获取信息点,差不多获取了又4000个信息点吧,搞完会飞行数据看看,转动GPS罗盘居然没反应,我刚才翻滚了半天,一点成绩都没有,吐血三斤啊。。。。。

搞不下去了啊,这种情况,各位路过的大神,帮我把把脉,看看到底是我的板子就有问题啊,还是我调试不对啊。。。。。无良商家的客服居然一直不理我。。。。哎。。。果断差评了

网友:
目测调试的问题 吧    翻滚能获取4000多信息点  说明罗盘是正常的

网友:
新手还是买精灵吧  rtf  别折腾卖家了~~

网友:
选没选外置罗盘?

网友A:
BAD GYROHEALTH是因为APM自身使用5V电压,内置罗盘使用3.3V,所以会显示电压过高,需要自己焊接APM主板背面的一个短接口,既然你买了GPS模块那么使用外置罗盘就没这么麻烦了。
如果用GPS里的外置罗盘,请将GPS接口旁边的跳线拔掉,否者你弄得再吐血,它还是使用内部罗盘。
加速计校准的时候注意保持机头朝向,别因为顺手问题就把飞控机头方向换边,铁定失败。

网友:
最后请下载社区版MP地面站,部分汉化能让你不那么迷茫。

网友B:
小白都直接APM,直接大疆呀!apm不好弄弄好比A2都牛

网友:
菜鸟直接用APM 我靠 让我们这些老手情何以堪啊

网友:
没事,慢慢来,开源飞控直接板子的问题不多,很多时候都是自己调参的问题,加油

网友C:
加速计校准时没有按顺序放置

网友:
不急不急

楼主:
先选了外置罗盘,发现调试后在软件里面反馈很慢,又试回内置,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BAD GYROHEALTH是因为APM自身使用5V电压,内置罗盘使用3.3V,所以会显示电压过高,需要自己焊接APM主板背面 ...

1. 好的,我再用外置罗盘试试
2.调试外置罗盘的时候,已经把跳线帽拔掉了
3.虽然没有特别注意机头,但是应该是没有乱翻滚的了,不过我再试试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白都直接APM,直接大疆呀!apm不好弄弄好比A2都牛

大疆不是贵么,想玩又想省钱,好吧,我还是平心静气的再试试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速计校准时没有按顺序放置

真心是按顺序来的,本来咱就是小白,只能一步步跟着视频走

网友D:
先把飞控装到飞机上再调参 飞控方向跟GPS方向必须要一致不然会导致GPS无法正常运行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把飞控装到飞机上再调参 飞控方向跟GPS方向必须要一致不然会导致GPS无法正常运行哦

我现在连加速度计还没调好呢,水平都还么有

网友:
别着急,APM没有传说中的那么恐怖,你下载一个1.3.28汉化版本,我也是刚入手的APM2.8+GPS6M,跟着教材研究了好几天,现在四轴可以离地了,下一步就是逐个测试功能项

网友:
默默地祝福你早日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