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1S小鸡超级外场充电器~【简易外壳,已测试,充电很快,可以不停地飞】

楼主(2015-08-31):
已测试:每电飞4分半钟,下来电压在3.6~3.7左右
全程不停飞也能保证充电比用电还快一般飞到第六电时第一二电就转灯了
基本只要上一组2S~8S容量稍大的电池,全程都能不停飞,不过尾电机鸭梨山大已经是720电机和加大尾桨了,锁尾慢慢不行了,还好买了不少720尾电机

========================================================
为我的V977配了8电,之前用平衡充方案充电,只是平衡充一次要等3电没电才能充,实在是蛋疼,淘宝买电子元件时顺带了几个TP4056充电板一片才1.1元,超级白菜价

把RPROG电阻换成2.2k的,充电电流降低为500+mA(根据官方PDF,2.2K电阻对应电流时545mA)
因为没有镊子,焊的不是很好,轻喷

输出焊上迷你T插,输入全部并联,降压模块输出电压调节到4.5~4.6V(推荐电压,效率高,发热小)
用降压模块还有个好处,就是宽压输入,2s~8s电池都能当电源使用

通电试试~

还缺个外壳,5A降压模块,8电同时充电,电流为545*8=4.36A,相当高,建议加强散热

算下价格,8个4056模块+一个降压模块,一共才15.2元如果降压模块换电流大点的~最大可是8*1A充电哦~
几个贴片电阻料板里拆的,几毛钱最多,比某金属外壳的6口充电便宜多了
配合我这堆电池,不多不少

网友:
我用过这个做过一个,5路 同时充3S的

网友A:
降压的功率不够吧

网友B:
这片DC to DC的板子最大才5A,这样并冲,有点架不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压的功率不够吧

单片500ma电流,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片DC to DC的板子最大才5A,这样并冲,有点架不住吧~~~

加强散热就可以了,减小了充电电流,单片大概500mA

网友C:
这种方案可以,但怎么知道是充满了?

网友D:
其实我觉得这样直接并充问题多多啊

网友E:
我的4056都冲不到4.2V,反而哈博森的垃圾USB充电器能正好冲到4.2.。。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方案可以,但怎么知道是充满了?

充电中是红灯,充好变蓝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我觉得这样直接并充问题多多啊

充电模块并联而已,电池没有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4056都冲不到4.2V,反而哈博森的垃圾USB充电器能正好冲到4.2.。。

4.17左右,还可以

网友:
做个壳子就更好了

网友F:
是个好方案,不过把DC-DC板换大一点吧,不然好烫~~~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这种方案可以,但怎么知道是充满了?

通常把電池充壞就是這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个好方案,不过把DC-DC板换大一点吧,不然好烫~~~

8个500mA,鸭梨不算大

网友F:
引用 楼主:
8个500mA,鸭梨不算大

还有转换自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有转换自损呢

输出最大5A,超3.5需加强散热,反正现在是强制风冷,手摸芯片热,但不烫,够用就好

网友F:
引用 楼主:
输出最大5A,超3.5需加强散热,反正现在是强制风冷,手摸芯片热,但不烫,够用就好

手摸不烫那就很好了,看到你后面那个风散了,我也来搞一个,这个很棒!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手摸不烫那就很好了,看到你后面那个风散了,我也来搞一个,这个很棒!

在芯片覆铜的背面我贴了一个铝片,很小,不过效果很明显

网友H:
好强大,精度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强大,精度咋样?

都是4.17~4.18之间

网友H:
可以尝试做个6S充电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尝试做个6S充电器了

隔离电源不好弄,6组电源太蛋疼

网友:
我也做了一个和楼主一样的,用了6个保护板,降压模块也是楼主这个。但是我没有那个贴片的电阻,所以没有换,都是1a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通常把電池充壞就是這些了

这是tp4056   充满转灯自停的,不是傻充

网友:
之前就想搞这个模块充电,怕不靠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