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x最近撞了一下后飞不起来求救

楼主(2015-08-31):
昨天在室内飞了一下撞在床垫边上,接下起飞不起来了,情况比较复杂的是,如果大桨抖动(平面上看旋转时有两个桨边),同时发出比较大的共振声,就可以飞起来,如果大桨不抖的话就飞不起来,而这两种情况不规律交替发生,肉眼上看没发现任何损伤,换了两副新浆都一样,请教一下专家这个是什么情况?

网友:
螺距正常否

网友:
是不是以前就炸多了留下隐患了

网友:
可能是螺距问题吧

网友:
大齿盘撞击后产生了空隙,主轴有上下方向的旷量.推上去就好

网友:
把大浆夹螺丝松一点看看行不行。

网友:
先排震不能有双桨

网友:
重点检查螺距

楼主:
非常感谢已经解决,是大齿和机身的间距撞开了,把大齿顶上去一点就好了。

另刚买的一块新电池还不错,可以悬停6到7分钟这样,放电比较稳定,比nanotech的好。

楼主:
新电池真不错,7分钟室内1.5米高悬停下来电压3.69v,室外玩航线6分钟应该没问题,nanotech的新电可能是放电不稳,忽上忽下的,能悬5分钟就没力了。

耐用性还要时间来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