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lite刷v2还是就用v2

楼主(2015-08-31):
apm飞控调不太明白 想入手naza不知道是naza lite性价比高还是naza v2 性价比高  看了下差不少那。。。

网友A:
不用dji云台不用刷

网友:
软件区别在于,真v2可以继续升级.lite刷的v2,近阶段不能使用新固件。硬件上,v2带扩展的电源模块。刷v2,不带。

网友:
刷了会不会不兼容

网友:
刷了和没刷,飞起来的稳定程度差别很大。
如果不用云台,OSD什么的,,刷了就行了,不然需要单买V2的PMU才行。

LITE刷的V2,预热时间很长。真V2不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用dji云台不用刷

请教一下 用dji h4-3d云台 应该买哪款飞控   用不用刷v2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 用dji h4-3d云台 应该买哪款飞控   用不用刷v2

买v2,不用刷,如果买lite刷v2,再买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价格和v2差不了多少

网友:
建议买LITE,单飞控,GPS买某凡的M8,刷V2。保证你好用到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