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四轴绕圈

楼主(2015-08-31):
求助一下,四轴在定点模式或者返航模式,突然在天上绕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还有就是切换超级简单模式后,飞控没有响应改指令的原因又会有哪些?
绕圈我个人推测应该是罗盘有问题,
昨天猛禽360,返航时,开始绕圈,自稳模式救机失败,最红一头扎进水库,没办法分析日志,只知道开始症状就是返航时突然开始绕圈,

网友A:
你都不说是啥飞控……超简单模式是什么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都不说是啥飞控……超简单模式是什么鬼?

应该是罗盘被干扰了  绕圈在官方被称为马桶效应 就是因为罗盘被干扰了  要善于用自稳  另外 不要把一个模式加上超简单模式  最好用一个通道控制 在扩展调参里可以把第七通道设为超简单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都不说是啥飞控……超简单模式是什么鬼?

Pixhawk飞控,超级简单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罗盘被干扰了  绕圈在官方被称为马桶效应 就是因为罗盘被干扰了  要善于用自稳  另外 不要把一个模 ...

我就是第7通道设置为超级简单模式,因为比较依赖超级简单模式,一般起飞时是正常模式,飞远后切超级简单模式,昨天第一块电池就发现切换后没有响应,过于自信,没在意,后来自动返航马上到家的时候突然就开始绕圈,自稳模式机头方向判断失误,最终直接扎进水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心疼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就是第7通道设置为超级简单模式,因为比较依赖超级简单模式,一般起飞时是正常模式,飞远后切超级简单 ...

靠罗盘的模式我都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靠罗盘的模式我都不用

飞远了怎么辨别机头呢?自稳模式救机也试过,一个是有点着急,再就是机头方向没分清,主要还是技术不到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远了怎么辨别机头呢?自稳模式救机也试过,一个是有点着急,再就是机头方向没分清,主要还是技术不到家 ...

远了就打杆啊  看机身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