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两个云台控制板的问题

楼主(2015-08-31):
我用的是BGC1.35两轴控制板,本来用SimpleBGC_GUI_2_2b2重设的时候还好着,但可能是在写入前按了几次复位键,现在变砖了,除了红灯亮着别处没动静,还有没有办法补救?
还有,BGC3.12和BGC3.15两种云台控制板哪种能用SimpleBGC_GUI_2_2b2重编?请好手们助我排解急题

网友A:
8好意思,借楼提问,楼上说的两轴控制板,号称12V供电,当使用3S电池满电的时候会抽风,通电后静置,两分钟后抖动,然后剧烈,然后翻滚,然后晕倒——就是完全没反应。
经检测在11.5V输入时状态最佳,转向歪头也有很大的改善。

我现打算买个可调节的稳压模块输出11.5V。
这个情况除了加稳压模块以外,还有PID什么可调节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8好意思,借楼提问,楼上说的两轴控制板,号称12V供电,当使用3S电池满电的时候会抽风,通电后静置,两分钟 ...

你用的啥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