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rot GOPRO T4-3D三轴云台 到手部分拆解

楼主(2015-08-31):
由于左手受伤了。暂时无法测试。先来几张静态图片吧。
云台大部分配件采用高强度塑料。

楼主:
有电位器

网友A:
貌似是带反馈的嘛。是三个轴都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是带反馈的嘛。是三个轴都有吗?

是的三轴都有内部一样的。所以就拍了其中一轴。

网友B:
噢NO,这质感看着也不想买了。。。

网友:
试试效果怎么样 关注

网友C:
那个确切的说是电阻式位置传感器,村田的

网友:
倒角有点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确切的说是电阻式位置传感器,村田的

能介绍下这个型号的参数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噢NO,这质感看着也不想买了。。。

看了cnc铝件后。
对注塑件确实落差很大。

关键等下次飞行测试

网友:
全塑料的h43d赝品

网友:
这价格不如买飞宇了,这质感太次了.飞越现在真是越来越高看自己了,想要高利润 也要先把品质做上去才行,不是量大种类多 就能提升品牌附加值.不知道想啥呢

网友:
这塑料模开的太次了

网友:
边角是拿打火机处理过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