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軸負載飛行中量的電壓.與降落後的電壓約差異0.5v 是正常?那一個為準?

楼主(2015-08-31):
請教諸大大..
多軸負載飛行中量的電壓.與降落後的電壓約差異0.5v 是正常?那一個為準?
例:飛行中傳回量的電壓 4s 15.0v   降落後量為15.5v  ..

网友:
正常  回压为准

楼主:
--可是飛控有個低壓保護設定..如自返/或降落/或燈號警示/
當飛行中取得電壓是低值..那是不是低壓保護值得設到14.5V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飛控有個低壓保護設定..如自返/或降落/或燈號警示/
當飛行中取得電壓是低值..那是不是低壓保護值 ...

楼主:
引用 楼主:
--可是飛控有個低壓保護設定..如自返/或降落/或燈號警示/
當飛行中取得電壓是低值..那是不是低壓保護值 ...

以往一般都設約15V 用 4S 5200MA飛二三分就閃紅燈

网友A:
有点压差

楼主:
目前是用25c  如改成35c或更高c會有改善?電壓差

网友:
正常正常,电池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