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度,说爱你不容易,探索者正常飞行才飞30多个起落,电机座居然列了

楼主(2015-08-31):
(这个飞机拿到手之后,从没炸过,没摔过,桨也没蹭过地)一开始飞的好好的,前几天飞的时候,发现脚架抖的厉害,我以为脚架螺丝上的不够紧,拧紧了之后,还是有这个问题。这样飞了大概三四个起落之后,感觉飞机有问题,于是我悬在1.5米高度,观察,发现有个电机有非常明显的重影,我赶紧降落,仔细检查那个电机,我勒个去,我发现了什么?

如果说,飞机摔过,炸过,我不说什么,但电机,电机座没有一点点磕碰,明显是质量问题,幸亏我及时发现,如果在空中继续飞行,塑料因为震动裂口扩大,导致整个电机座脱落炸鸡,那我只能自认倒霉

还有,这个裂口,不仅仅上面你能看到的是裂了,固定电机的底座也列了,只有一半连着,用手掰电机能感觉的到

网友:
悲剧……质量问题啊这是

网友:
还打算入手,看来还是收手买大疆

网友:
是裂了,有危险。

楼主:
裂了总比自己飞走好吧,没什么是完美的,问题不可避免,但是怎么选择还是看自己的。相信你最初没选dj也是有过衡量吧

楼主:
我只是希望厂家能寄一个飞机上面的壳子给我,我自己换上就行

网友:
什么材质的,韧性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是希望厂家能寄一个飞机上面的壳子给我,我自己换上就行

希望是好的,现实是残酷的

网友:
塑料級問題多~以前有一台cx20 飛了幾次也快散了..

网友:
按道理说 没有碰到的话  不应该啊

网友A:
正常情况下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情况下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可是偏偏就出现了

网友:
这问题售后应该可以很好解决的吧

网友B:
明显材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显材质问题

电机座塑料件,强度不够,材料偏软

网友:
感觉是个例,楼主这种问题还没有看到别人说过,找售后打400吧,别找淘宝店了,现在阅兵全关了,

网友:
不受外力自然开裂这材质得多糟糕啊!

网友:
找售后解决吧,明显出厂前就有问题了

网友:
售后那边现在怎么说

网友:
我的也裂了,3个电机

网友:
日.....都解决了吧

网友C:
还没返厂

网友:
这产品质量也是呵呵了

网友:
售后电话基本打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没返厂

赶紧修,电机是和上盖固定在一块的,不是下盖。

网友:
这么可怕,裂痕都出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赶紧修,电机是和上盖固定在一块的,不是下盖。

我的刚送快递,你的解决了没

网友:
零度的品控还是不咋地啊!大疆精灵三降价是要把零度赶上绝路。

网友(2015-10-22):
太恐怖了,出事就秒炸了

网友:
你的机子不坏零度去哪挣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