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模友们帮忙解决 D7E控 的迷惑,谢谢。

楼主(2015-08-31):
请各位模友帮忙分晰 解惑,谢谢。

我用的是华科尔 D7E控 刷的 DEVIATION固件 版本:V4.01CN

控的摇杆在自动回中的位置,但是用 通道监控 查看时发现 2通道(副翼)的 通道输出 是+50,并不是 0,
这就导致控与接收一对上频,2通道(副翼)便自动向右自输出+50了。

通道监控 查看时发现 2通道(副翼)的 摇杆输入 是0,一切正常。

将摇杆拨到最右边时,通道监控 显示 2通道输出为 +150

将摇杆拨到最左边时,通道监控 显示 2通道输出为 -50

舵机行程 数值设计如下:

舵量及曲线 数值设定:

已对摇杆 较准了多次,仍存在以上现像。

网友A:
居然有中文版了
支持wk和dsm么?
被gale的通道乱来功能折腾累了。
这个版本有没有中立点设置啥的?估计是中立点偏了50

网友B:
刷其他固件看看有没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居然有中文版了
支持wk和dsm么?
被gale的通道乱来功能折腾累了。

DSM是有的,WK 不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其他固件看看有没有这个问题

我重新 挑另一个模型来用,就没有上述问题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