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大s可以手动推行吗?

楼主(2015-08-31):
各位大侠,请教一下大s可以手动推行或者拖行吗?儿子逮住车就上手,有
遥控器
不用,担心拖坏车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
推油后不刹车还会继续前行,应该和推行是一样的

楼主:
有离合器吗?

楼主:
小孩子玩,太不按套路了,逮住蒙推,之前一个老鼠就这么推死了

网友B:
你把中轴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C:
告诉他 再推剁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