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7E刷了M大固件后如何设置各通道正反向

楼主(2015-08-31):
D7E刷了M大固件后如何设置各通道正反向,如题。为了玩迪飞达f183加装了24L01高频头,刷了m大固件。对频后转向和左右副翼操控是反向的,从遥控设置中没找到那个选项是设置各通道正反的。遥控设置中,直升机选项点进去有各通道正常,反向的设置。但设置后没任何效果。求大神解答,原来用g大固件不支持24L01故刷m固件。

网友A:
光标移到通道名称那里以后按确认键,然后会有反向选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标移到通道名称那里以后按确认键,然后会有反向选项的

通道名称?

网友A:
是啊,比如:副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啊,比如:副翼。。。。

可是调了正常和反向后都不管用呢?

网友:
请问现在M大固件最新版本还是4.01版的吗?为什么这个版本里面发射功率不能设置啊?

网友B:
你們都是D7E用 M 固件嗎  ,  那麼知道 DSM2  怎樣對上頻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們都是D7E用 M 固件嗎  ,  那麼知道 DSM2  怎樣對上頻的嗎???

不太清楚,我也是刚刷的,协议里没有这一项吗?

网友B:
有 DSM2 这一项 , 對頻時3.2.1 後聲音孌了, 好像是對好了頻  , 但又控制不到  ,  我對頻的機是地平線  200QX .內置接收的  ,  機有閃但控制不了,  不知怎樣調  ,另外想問這機能反飞的,  那麼油門一開始該是 100-50-100 .  還是 0-100 , 後再調一個打打制為 100-50-100 的3D 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 DSM2 这一项 , 對頻時3.2.1 後聲音孌了, 好像是對好了頻  , 但又控制不到  ,  我對頻的機是地平線  200 ...

额,直升机还真是不大懂,刚入门四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