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收个futaba t6j 接收是r2006gs 弱弱的问能飞4轴吗?

楼主(2015-08-31):
小白收个futaba t6j 接收是r2006gs 弱弱的问能飞4轴吗? 请允许我问问,小白一个,身边没有人玩!r2006gs 能不能支持常见的飞控呢?如naza,cc3d,apm,pix等等这些!
不太明白s-fhss  fhss协议,看了naza-m life的说明好像支持s-bus和ppm,不知道其他的飞控是什么样的!如果t6j配什么接收机可以飞请指导!再此先谢谢了!

网友A:
T6J你用一段时间以后就觉得该换了。遥控还是用个好一点儿的吧。spektrum DX系列的也不贵。可以考虑。

网友:
完全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T6J你用一段时间以后就觉得该换了。遥控还是用个好一点儿的吧。spektrum DX系列的也不贵。可以考虑。

好的谢谢提醒,主要是先解决t6j的问题哦!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提醒,主要是先解决t6j的问题哦!哈

哦。那回答一下问题。你前面说的那些协议是遥控器和接收机之间的协议。至于PPM S-bus是接收机和飞控之间的协议。比如futaba接收机后面带“S B”字样的就是支持S-bus的。飞控支持S-bus协议。就是可以只连接一根线就行了。很方便。
至于S-FHSS等都是接收机和发射机之间的协议。这两种协议相互不冲突。
如有需要可加QQ联系我 178208849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那回答一下问题。你前面说的那些协议是遥控器和接收机之间的协议。至于PPM S-bus是接收机和飞控之间 ...

非常感谢回答!哈简单明了!!谢谢了,我的理解是是不是sbus更方便或者功能强大,反之不支持的就是正常连接使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回答!哈简单明了!!谢谢了,我的理解是是不是sbus更方便或者功能强大,反之不支持的就是正常连接 ...

额……还不是。naza lite支持S-bus ppm。同时也支持普通的单线连接的。
就是 所有的接收机他都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还不是。naza lite支持S-bus ppm。同时也支持普通的单线连接的。
就是 所有的接收机他都能用。

...

灰常感谢贴心回答!谢谢了!还要继续趴论坛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