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龙3810 550电机 高速船往右边倾斜怎么解决啊

楼主(2015-08-31):
刚改好的恒龙3810,水舱没动,用的是550电机,换了轴系,船舵和螺旋桨还是用原船的,但现在发现一个问题,一旦船油门拉到最大,船就往右边倾斜,还发出嗡嗡的声音,很难听。。请问这个问题咋解决啊

网友:
单桨船动力大了多少会有点反扭,解决方法比较简单的就是配重,但船在静止或慢速时会有些侧,再有就是动力安装带极小角度的偏置,这个需要经验和调较,不好掌握,还有就是在螺旋桨后整流罩安转类似飞机襟翼一样的带与反扭相反扭角的叶片抵消反扭,记得某个模型论坛有模友这样改过,效果据说还可以,你可以找找

网友A:
还可以换小点的桨或者选用螺距小点的桨,其实解决方法不少,可以边摸索边总结,找到自己认为满意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可以换小点的桨或者选用螺距小点的桨,其实解决方法不少,可以边摸索边总结,找到自己认为满意的方法

谢谢哈。。我找到那个谁的帖子了。。就是加翼那个。我先试试

网友:
我是船内部原来的水舱密封,加铁珠压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哈。。我找到那个谁的帖子了。。就是加翼那个。我先试试

3810如果用380动力龟速完全不会有反扭,改550或540后,扭力大了就会有,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加重反扭另一侧的重量抵消反扭,但这样船在静止和慢速时会稍稍顷侧

网友B:
曾经做了条船动力买大了,最大油门是离水倾斜,解决办法是……遥控器油门加个限位器,不拉满油门就是\^O^/

网友:
看来船和电机及桨还是配置适当为好,不能贪大啊。

网友C:
LZ可否发个电机安装图?你原厂轴又是怎么拆的呢?

反扭的话多配些重应该可以解决,而且慢速时船不会侧倾。

楼主:
按照论坛里那谁的办法 在舵上加了一个水平翼 完美搞定
不过可能我水平翼角度没把握好 稍微有点左倾了 不过幅度不大 在可以承受范围内
顺道问下 轴系里面加什么油啊 我加车的避震油 感觉都漏光了 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可否发个电机安装图?你原厂轴又是怎么拆的呢?

反扭的话多配些重应该可以解决,而且慢速时船不会侧倾 ...

原厂那个轴。。用老虎钳夹住 转两下就活动了 往后一抽就出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厂那个轴。。用老虎钳夹住 转两下就活动了 往后一抽就出来了

电机好思路,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好思路,谢谢啊。

电机这样搞也是参考论坛里谁的办法。哈哈。。
虽然这样搞电机拆卸很方便,但是有2个问题,1是电机震动,声音很大,所以我在下面做了加固,相对好很多;2是电机这样搞了不适合加水冷设备,不过我感觉550发热也不是很严重。哈哈

网友(2019-07-03):
引用 楼主:
谢谢哈。。我找到那个谁的帖子了。。就是加翼那个。我先试试

有没有加那个水平翼的贴子啊。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