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飞起来后抽动

楼主(2015-08-31):
刚有做了个4轴架子,配的郎宇4112 400电机  铂金电调 1555碳桨 哪吒V2飞控,新机在第三次测试续航时间时出现悬停时轻微的规律抽动现象,听桨的声音也可辨别。现在我不知怎么锁定问题请教朋友谁有这经验和高招。自己觉得是一个电机有问题但是用手转却感觉不出来,并且前几次飞时一点问题都没有,另外刚发现这现象时飞机抽了一会儿就好了,但是这次又飞就又出现了。希望谁来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桨平衡性不好吧  我之前四轴用95一对的桨时候,声音很大,换成200多一对的桨就没那么大的声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桨平衡性不好吧  我之前四轴用95一对的桨时候,声音很大,换成200多一对的桨就没那么大的声音了

应该不是吧,桨的平衡性不好的话会噪音大但不会有抽动的情况呀!我刚换了个电机看看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