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精灵2的排线问题

楼主(2015-08-31):
求大神教一下,精灵二脚上的这个4p拍线是做什么的?,有人说是osd的,精灵2好像没有内置osd吧!求救,谢谢

网友:
接osd  和图传供电

网友A:
楼上正解,内置osd时,给osd视频新号,给图传供电。如果osd外置加io板的话,这组4p没用。

网友B:
看说明书把  我记得是gopro视频输出的  当然是在用大疆狗云台的时候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说明书把  我记得是gopro视频输出的  当然是在用大疆狗云台的时候才是

说明书哪有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正解,内置osd时,给osd视频新号,给图传供电。如果osd外置加io板的话,这组4p没用。

我现在用的是h4-3d加狗用的非凡osd,这个怎么用,可以取他的正负给图传和供电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h4-3d加狗用的非凡osd,这个怎么用,可以取他的正负给图传和供电不

可以

网友A:
供电肯定可以,视频线,只要从h3/h4云台接了8p进主板就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电肯定可以,视频线,只要从h3/h4云台接了8p进主板就可以用。

那这里的电压就是电池的电压吗,osd的电压检测从这里取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电肯定可以,视频线,只要从h3/h4云台接了8p进主板就可以用。

我用H4-3D,请问2根是电源线,那另外2根是视频的信号输出吗就是接图传

网友:
如果你不接osd的话,就直接给图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