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角磨机能否改台钻?

楼主(2015-08-31):
有一台不用的角磨机,想改台钻,不知道功率够不够,网上看一些人说,角磨机转速太高好像是8500-12000转,这转速太过危险了吧,好像也不适合做台钻,加一个吊扇的的调速器不知道行不行,加上会不会使扭矩变小。目前收集的东西就像网友说的捡到一块砖就想盖间房的感觉,

楼主:
那就是连砖都没捡到了?看到各位大神们主轴都自己做,真是膜拜了。还有自制转子的,更是佩服的五体投地了。

网友A:
          我这个老台钻最高转速就是10000转。

网友B:
完全可以,把齿轮拆了装一个小皮带轮(电动工具多契皮带轮,尽量不要用同步带,钻头堵转你会很惨的),拆齿轮减少噪音,根据钻床最高转速计算钻轴带轮,电机加有刷电机调速器就 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可以,把齿轮拆了装一个小皮带轮(电动工具多契皮带轮,尽量不要用同步带,钻头堵转你会很惨的),拆齿 ...

谢谢你了,普通家里吊扇的那个调速器那种的是不,要是可以,我就去找我单位那个前几天拆下来的老吊扇的调速器,市面上现在好多都是电容的,实在不敢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老台钻最高转速就是10000转。

既然这样,开始备料,准备开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了,普通家里吊扇的那个调速器那种的是不,要是可以,我就去找我单位那个前几天拆下来的老吊扇的调 ...

老式电抗器调速器是为吊扇设计的,用在角磨机上可能输出电压不匹配,而且功率可能过小,一般小一点角磨机也要350W 以上,普通可控硅调光调速器可以用,但低速扭距差效果不理想,最好用 PWM 驱动调速器,就是有刷电瓶车调速器这种,搞个二手的有动手能力改一下功率管及输入电压,前级驱动电路电压不变。

网友:
买一个手Q电钻调速开关就可以、带正反转更好、关健是改角磨机固定和钻夹头连接麻烦

网友:
回个帖要审、就那十来个字要审什么
管理员、我上一个回复什么时间能审完

楼主:
哈哈 今天备料时在地下室突然发现两个车床的卡盘,100的一个,160的一个,哈哈,到底是做台钻还是做车床呢、

网友:
楼主,角磨机这种想法还是省省了。劳民伤财,

网友C:
你们这是看热闹不怕事大。角磨机电机轴都是花轴,上皮带轮那么好弄的?
再一个需要变速不是调速好不好?
买个电机也用不了多少钱的好不好?
就是嫌费钱废品收购站淘个电机也可以的好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们这是看热闹不怕事大。角磨机电机轴都是花轴,上皮带轮那么好弄的?
再一个需要变速不是调速好不好?
...

      呵呵呵,我们回答的是楼主提出的转速和调速的问题,你回答的是可操作性和经济性的问题,一个是硬问题一个是软问题而已,都是好心人。

网友:
如果考量自已的动手能手,捡颗锣丝盟发造架飞机念想并无不妥。
继而想下,不就是利用角磨电机吗?加装减速、变向机构、立柱、钻台.....加起来成本可能比买个小台钻大多了。
因材施教因才而用方能展其天赋,一个数学不及格的人想培养成精算师那是浪费资源。
角磨机改台钻?用广东话说:“九唔搭八,唔系果饭”。

楼主:
我就是想看看自己的动手能力怎么样,大家没必要这么认真,就是为了玩,说实话买一个台钻确实花不了几个钱,但是没有成就感,自娱自乐,大家别怪。

网友:
     呵呵呵楼主说得对,提高动手能力就是要靠多练习,手越练越灵脑越练越活,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网友:
楼主如果就为把角磨机的电机取下来用作台钻有什么意义呢?手电钻加个支架都好用的多。如果楼主一定要改,那就去做个角磨机转电钻的接头,做一个台钻支架,但是最重要的是,淘宝搜可控硅调速器。把速度降下来试试。不过我觉得扭矩小了。

网友:
买一部台钻也用不了多少 钱,这样折腾何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