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yline32问题已经完美解决

楼主(2015-08-31):
问题已经完美解决,在这里,感谢银燕的工程师,烦了他几天,他都很耐烦的解答帮助我解决问题。
真正的问题是我遥控器的参数设置错误,油门校准 和加速度水平没校准好!
刚刚飞了感觉很稳,没调好之前起飞有要翻的危险,还到处乱转圈,现在调好了 很稳,起飞感觉很不错,很稳。

楼主:
论坛里有朋友用银燕这块飞控 成功爽飞的朋友吗

网友A:
你的飞控上机了吗?或者说是否有做加速度和罗盘校准?记得做时别装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飞控上机了吗?或者说是否有做加速度和罗盘校准?记得做时别装桨

上飞了,都已经校准了。

楼主:
笑什么愁死了,会设置么帮帮忙啊

网友B:
看来电调需要校准下,直接接上接收机遥控校准的那种

网友:
地面站里面的油门行程设置好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笑什么愁死了,会设置么帮帮忙啊

四轴新手,学习

网友C:
引用 楼主:
论坛里有朋友用银燕这块飞控 成功爽飞的朋友吗

我就是用skyline32,手动模式很稳,一旦切换成angle模式,就会一直往后倾,一直未解决。校准了所有参数并且做了滤波

网友C:
油门推到底都不转吗?电调行程设置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用skyline32,手动模式很稳,一旦切换成angle模式,就会一直往后倾,一直未解决。校准了所有参数并 ...

难怪 银燕的NAZE32 标准的版本连加速计都有不起!MU6050,这种飞控还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门推到底都不转吗?电调行程设置了没有?

问题已经解决了。飞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电调需要校准下,直接接上接收机遥控校准的那种

都校准了 电调校准确实 折腾 校准了很多次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個油門要重作校準. 引自 RCTW  jds168 飛友的指導說明..

谢谢!
校准好了,现在就有一个通道 每次给的加油信号 比给其他几个电机的油门信号都要高出2百多转 不知道怎么回事!飞机是平放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校准好了,现在就有一个通道 每次给的加油信号 比给其他几个电机的油门信号都要高出2百多转 不知 ...

在地面转速有差异不要紧,升空后正常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地面转速有差异不要紧,升空后正常就好。

恩谢谢,现在问题全部都已经完美解决了!就是自己不会弄,没设置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用skyline32,手动模式很稳,一旦切换成angle模式,就会一直往后倾,一直未解决。校准了所有参数并 ...

你有试过用cleanflight调参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有试过用cleanflight调参吗?

没有

网友:
請問一下,SKYFLIGHT32 用BASEFLIGHT調參,請問如何解鎖,,謝謝

网友E:
剔選一個開關作ARM 頻道如圖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剔選一個開關作ARM 頻道如圖

用D10白控,無法解,油門最低方向右下角,好像也解不起來

网友:
有没接线图,包括gps,osd的

网友:
楼主,是怎么解决飞控无法定高和罗盘干扰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D10白控,無法解,油門最低方向右下角,好像也解不起來

師兄,你這是CC3D 的解鎖方法吧,Cleanflight/Baseflight一定要設置一個通道解鎖的

网友:
三段開關應設好了,看BF mode selection有顯示,但撥了也沒有顯示綠色,,日本手用搖桿解油門最小yaw右下角,綠燈有亮起,但推油門,馬達不轉,看BF recriver油門有加上去,但就是不轉,有前輩可指導一下嗎?謝謝

已解決,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