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发动机中高速时油门抖得厉害,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2015-08-31):
发动机是虎王27CC的

油门舵机是AVOX的

采用这种拉杆组合
最早的时候油门采用拉线我就发现中高速时油门踢脚抖得厉害,后来我就换了拉杆,在中高速时油门还是跟着发动机抖,经检查舵机是绝对没问题没抖动。
现在跑船都不敢再中高速阶段停留,低速油门不抖,高速油门拉到最大顶住了也不抖,如果油门在中高速阶段油门踢臂就抖得厉害发动机非常不稳定很容易熄火。
请帮我分析下吧,船是去年7月份开始装的,入冬以后停工,今年6月份开工,现在装完。
是否是因为发动机抖动厉害影响拉杆造成油门抖动,减震胶经过1年要换?
还是化油器油门弹簧要换?(我试了虽然没有新的弹簧紧,但是弹力还是很强的)

换这种拉杆组合能解决这个问题么?请大家指点下。

还有一个问题,发动机在转弯过后会出现短暂的咳嗽,是否是因为油路过长造成吸油不畅?油路我观察偶尔会出现气泡。

采用这种油箱,在船舱里是水平放置,进油孔在尾部凹槽内,难道要前部抬高一点?

网友A:
不喜欢这种油门联动

网友:
油箱太大,转弯有时会吸不到油,加个富油箱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喜欢这种油门联动

换下面这种联动如何?

网友B:
换球绞的那种结构,把弹簧去掉,控制钢丝太长,中间最好加个支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球绞的那种结构,把弹簧去掉,控制钢丝太长,中间最好加个支点

谢谢,回去试试。

网友:
推杆太长、中间加二个固定支点就会解决,那里振得利害那里加

网友:
拉杆钢丝上套硅胶管,可以避免谐振,很有效

网友:
请问楼主,那种90度的直角摇臂哪有卖的?烦劳小窗一个地址。谢谢!

网友:
用副油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