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小子飘飘机机翼90机长78求配置

楼主(2015-08-31):
我弄的2212  1000kv  8寸桨天行者40  3s 2200毫安。503克。没飞起来一直偏着跑怎么配置好?

网友A:
900mm翼展的好小子能装上8寸的桨?你这是桨的反扭造成的跑偏,电机换2208kv2600-1800,5-6寸桨,电调20a就够用。

网友B:
楼主配置除电池大了以外别的都可以,电池建议1300到1500的,不会飞不起来。应该是没调好飞机,还有就是用手抛,不要滑跑,半油门,斜上方用力抛出,一定飞得起来。我的一米塞斯纳kv1400呢,用8060桨飞,什么问题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900mm翼展的好小子能装上8寸的桨?你这是桨的反扭造成的跑偏,电机换2208kv2600-1800,5-6寸桨,电调20a就 ...

我把电机往上移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配置除电池大了以外别的都可以,电池建议1300到1500的,不会飞不起来。应该是没调好飞机,还有就是用手 ...

怎么混成大校的?塞斯纳是前拉,好小子是腰推,腰推要高kv值小桨。

网友:
用1800-2600KV电机,配5-6寸桨吧,你用2212  1000kv  8寸桨,不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混成大校的?塞斯纳是前拉,好小子是腰推,腰推要高kv值小桨。

我是下士啊

网友:
我知道你是下士,看清楚我回复谁的?

网友:
哈哈哈,精神可嘉,,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