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调机

楼主(2015-08-31):
k8循环螺距是调机械拉杆还是调遥控

网友:
是调软件

网友:
进入调试软件-》修定-》十字盘-》循环螺距

网友A:
都要调  之前我调了一晚上,应该是0度到8度,我的事8度到16度,一直弄不好,后来问过别人才知道还需要调拉杆。。。

网友B:
0度不能实现,就需要调连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要调  之前我调了一晚上,应该是0度到8度,我的事8度到16度,一直弄不好,后来问过别人才知道还需要调拉 ...

恩,我也是这样,你调的哪个拉杆?

楼主:
引用 网友B:
0度不能实现,就需要调连杆。

恩,就是调了好几次都调不好,请问调哪个拉杆

网友C:
先调拉杆,再微调K8,不用调遥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调拉杆,再微调K8,不用调遥控的。

拉杆是哪个拉杆,我调完拉杆,螺距又变了,气死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就是调了好几次都调不好,请问调哪个拉杆

第一步确定舵机中位点,保证舵机摇臂呈90度;第二部用十字盘调平器调十字盘连杆,保证十字盘呈水平状;第三部在调参软件上,调旋翼头连杆,使两支大桨保证0度。接下来调12度和8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我也是这样,你调的哪个拉杆?

上面的两个拉杆,不是拉十字盘呢,是拉那个桨的两个拉杆。。。。我不知道名字

网友:
三个拉杆都要调 先把所有拉杆调到最短 从最短调起 集体循环都是如此 循环8°集体正负最低12°最高正负14°

网友:
及时雨,正好准备调K8

网友C:
引用 楼主:
拉杆是哪个拉杆,我调完拉杆,螺距又变了,气死我了

你用的是什麼旋翼頭? 這不是調拉杆長度, 是調球頭的長度. 可以要加墊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是什麼旋翼頭? 這不是調拉杆長度, 是調球頭的長度. 可以要加墊圈.

调好了,就是震动有点大,在排震

网友:
求怎么排震??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