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求助啊

楼主(2015-09-01):
这个摄像头咋接啊    按上面的三根线接上不好使啊

网友A:
红色正极,黑色负极,黄色视频线,对应图传的红黑黄,或者红黑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色正极,黑色负极,黄色视频线,对应图传的红黑黄,或者红黑白?

对啊   我就是这么接的   就是没图像     但是摄像头有点热

网友B:
电压有没有确定?这个摄像头可能是12V的

网友:
根据我多年水经验的经验来看   你应该试试问问卖家可能会更好。。。

网友:
首先电压确定多少伏

网友C:
论坛里收的拆机件?

网友:
也有可能是 红 黄线弄反了。 我遇到过这个问题,不过解决的代价是一个摄像头。

网友D:
摄像头是不是好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对啊   我就是这么接的   就是没图像     但是摄像头有点热

摄像头的线序可不是都一样的哦,没准你的已经反接烧了~~~我手上一堆摄像头,有的是左起Vdio/G/12V+,有的是12V+/G/Vdio,一定要按照板子上印刷提示字符的来接线,如果没有提示字符,那就必须问卖家,如果卖家也不知道,那就念阿弥陀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摄像头是不是好的

从模友手上买的    他说是从监控器里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摄像头的线序可不是都一样的哦,没准你的已经反接烧了~~~我手上一堆摄像头,有的是左起Vdio/G/12 ...

喔    我估计我的已经烧了     坑爹的厂家  太没素质了    连个符合都不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有没有确定?这个摄像头可能是12V的

我用的3s供电的    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论坛里收的拆机件?

对啊     说是监控器的

楼主:
各位大神    是不是格式不支持呢?

网友B:
你直接接显示器还是接的图传?

网友:
引用 楼主:
喔    我估计我的已经烧了     坑爹的厂家  太没素质了    连个符合都不标

把你的淘宝链接发来看下,也许能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直接接显示器还是接的图传?

直连显示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啊     说是监控器的

我也收了个,能用,但是没有OSD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收了个,能用,但是没有OSD输入

你是怎么接的啊   我的接收咋没反应    能不能给我发个接线的图片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是怎么接的啊   我的接收咋没反应    能不能给我发个接线的图片

我的和你的外观不一样,我的也是论坛收的“监控拆机”镜头。接线是:红是电源+ 黑是电源- 黄信号线,也是12V直接供电。有图像,没有OSD画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和你的外观不一样,我的也是论坛收的“监控拆机”镜头。接线是:红是电源+ 黑是电源- 黄信号线,也是 ...

我用的3s  11.1v   接收咋没反应      我就醉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的3s  11.1v   接收咋没反应      我就醉了

那你还是赶紧联系卖家吧!说不定有质量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还是赶紧联系卖家吧!说不定有质量问题呢!

我把订单删了   联系不上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从模友手上买的    他说是从监控器里拆的

是好的拆的还是坏的拆的,你是问题不断搞完图传搞摄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好的拆的还是坏的拆的,你是问题不断搞完图传搞摄像头

图传至今没搞好

网友F:
接线之前要看看板子上标注的 信号线和正负极的线  方向 。。。。。。监控里面的摄像头很多信号线是和外面卖的FPV摄像头  接线是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接线之前要看看板子上标注的 信号线和正负极的线  方向 。。。。。。监控里面的摄像头很多信号线是和外面卖 ...

那那根是信号线    红色信号  黑色地线  白色电源??

网友G:
仔细观察线路板,有没有定义标识。如果没有,仔细观察三根线,其中有两根必定连接到滤波电容上,这两个就是正负极了。看电容的极性就知道哪个是正哪个是负了。

而视频输出线,通常会串联一个电容。这个也可以作为判断依据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仔细观察线路板,有没有定义标识。如果没有,仔细观察三根线,其中有两根必定连接到滤波电容上,这两个就是 ...

好    谢谢

网友H:
估计是烧了。。。你接12V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估计是烧了。。。你接12V了吧。。

接了    这个是5v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那根是信号线    红色信号  黑色地线  白色电源??

不要去管线的颜色   主要是自己分辨清楚板子上对应的接线口上的标注      看图片   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了    这个是5v的吗?

貌似是的

网友(2016-01-17):
目测烧了。。。

网友:
嘿嘿,摄像头正常情况是不会感到发热的,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