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速登闪电冲线2 F1赛车改装~~~~~~不解之处大神快过来拍砖~~~~~~~~

楼主(2015-09-01):
最喜欢的赛车F1,N年前六十多买了这车,前几年一直处于休眠状态,因为不知道哪里问题上电池遥控器没动静。。。就懒得搭理他了,最近又心血来潮,折腾了好几天,唯一的目的就是想把他改得能有多快就有多快!想买有刷电调,感觉太麻烦十几二十机块钱又还要运费,就拆了个舵机当电调直接就上了,舵机电位器归中固定死,就等于是双向电调,然后舵机接那小电机出直接换线焊到机子原有的130电机上。通道是插在遥控器第二升降舵通道位置,不要另外的电调,在接收机直接接个1S电池正负极供电就行了,车的电源也是用这个1S。。。不说了,看图吧。还有就是这样改后虽然是2.4G的了,但是速度依然还是不快。。。。请问大神们该怎么改更合理。。不要太复杂

改换了舵机控制,,可能位置没选好,还是比较紧,有卡舵的现象。。。

改换了舵机控制,,可能位置没选好,还是比较紧,有卡舵的现象。。。

这车的设计还是挺合理的,速度起来了气流经过车身都有下压力,跟飞机升降舵一样

这车的设计还是挺合理的,速度起来了气流经过车身都有下压力,跟飞机升降舵一样

整流

整流

同样的~~~

同样的~~~

换了尾翼,觉得更好看点,也更有下压力

换了尾翼,觉得更好看点,也更有下压力

电机座处依然有整流~~~

电机座处依然有整流~~~

底盘很低

底盘很低

换了小时候玩的一辆四驱车的尾翼,感觉原尾翼不好看,且都是平的,气流没有下压的作用

换了小时候玩的一辆四驱车的尾翼,感觉原尾翼不好看,且都是平的,气流没有下压的作用

独立避震的弹簧被我拉长了,虽然在这车上几乎没什么作用。。。

独立避震的弹簧被我拉长了,虽然在这车上几乎没什么作用。。。

原来转向的结构

原来转向的结构

网友A:
我用esky4合一模块改过

网友B:
无刷电机  跑起来呼呼的

网友C:
舵机的不能长时间工作,所以小舵机的不能作为电调使用

网友D:
转向当然有卡顿了  ,舵机臂直接与转向固定死了 ,没有位移的空间了 这个车转向都设计了 位移空间了  你咋给它固定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esky4合一模块改过

听起来好像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刷电机  跑起来呼呼的

无刷电机里面不好固定啊。。且KV值齿轮什么的不知道怎么选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舵机的不能长时间工作,所以小舵机的不能作为电调使用

勉勉强强,现在这样接收机跟舵机会比较烫。。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转向当然有卡顿了  ,舵机臂直接与转向固定死了 ,没有位移的空间了 这个车转向都设计了 位移空间了  你咋 ...

没固定死啊

网友E:
不是有四驱车的无刷电机么,买那个
<

网友F:
转向设计的挺有创意的,用起来效果如何?

建议动力部分,还是找个双向有刷电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有四驱车的无刷电机么,买那个

没见过第一次听

楼主:
引用 网友F:
转向设计的挺有创意的,用起来效果如何?

建议动力部分,还是找个双向有刷电调吧。

效果还行,有刷的到时候再买个试试,130电机动力还是不够强劲

网友G:
舵 机往车头移一点就能解决卡舵,因为你舵的安放方式,使得舵机摇臂左右直线移动,但是底下的那个齿轮是弧线,这样在远离中点的位置上,齿轮就会把摇臂往车头方向扯。把舵机往车头移,或把摇臂往车头加长,把齿轮上的开孔开成长条型,应该能解决卡舵。

楼主:
引用 网友G:
舵 机往车头移一点就能解决卡舵,因为你舵的安放方式,使得舵机摇臂左右直线移动,但是底下的那个齿轮是弧 ...

搜噶。。有时间试试,谢谢指教

网友H:
上一套8车动力,我看它快不快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上一套8车动力,我看它快不快

8车是什么动力

网友:
8分之一车的动力

网友I:
动力上去车壳又受不了,一撞就碎,当然祝福楼主不要撞这车底盘低又要找好平够大的场地才能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I:
动力上去车壳又受不了,一撞就碎,当然祝福楼主不要撞这车底盘低又要找好平够大的场地才能爽玩

车上貌似很耐操的呢是软的

网友I:
祝楼主成功楼主头照好似神雕侠侣啊,羡慕中

楼主:
引用 网友I:
祝楼主成功楼主头照好似神雕侠侣啊,羡慕中

谢谢了

网友J:
楼主好手艺人~!赞~!

网友K(2015-10-06):
哈哈  奥迪双钻的车 带后差速 我也改过 速度还挺快 1  扇形齿轮的洞口改小点  舵机臂直接插入扇形齿轮里的洞口里留点虚位别太紧 要不然转向转不到位 2用2S电吧 1S转速还是不行 3 原车负责驱动的130电机 可以换大一点的 发动机的上壳需要开个口 要不放不下 我用的是刮胡刀上拆下来的电机 还不错 4  买个电调吧 5 原车的轮子我用一种可以伸缩的橡胶胶布给缠了好多圈 后轮多缠几圈 缠好后更像F1赛车的轮胎 轮胎直径也更大 抓地力也更好  这么改后 速度确实快 比原车快N倍 全油门容易烧胎改好后我天天玩 每次都跑一个小时左右 能吸引一帮小朋友在后面追 当然是追不上滴~  一周后输出轴的旷量越来越大原来大约4mm的孔径 都磨到快有7mm了  轮胎也基本磨没了 底盘基本都贴在地上了 因此就把他报废了 不过这个小车带给我的欢乐 远比其他买来的成品车要多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好手艺人~!赞~!

过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哈哈  奥迪双钻的车 带后差速 我也改过 速度还挺快 1  扇形齿轮的洞口改小点  舵机臂直接插入扇形齿轮里的 ...

嘿嘿学习了有空再改试试

网友(2020-05-14):
我也想改装这车,帖子中关于转向舵机尺寸和布置方法的照片对我有很大参考价值,感谢!!
另,个人觉得裂地号比风影号车壳更好看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