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容量与重量

楼主(2015-09-01):
1、FPV的一个大问题就是飞行重量,想要飞的时间长,电池就要容量大,容量大,重量就大,重量大,飞行时间就短。如何能找到平衡,特请教各位大师!

2、最近看到某宝上有专门FPV电池,说是放电C数低,电池密度大,可以大容量,重量却相对小不少。
对电池不是很了解,请技术控解释一下,是否是真的?!
3、另外请大家推荐一下FPV电池品牌,我的电池感觉推油门50%以上,电压掉的很快,从12.5V不到1分钟能掉到10.3V,不过减油门到40%以下,电压很快能恢复到11.8左右。

网友:
坐等大神来

网友A:
主要还是看机型来选 第三个问题那是你电池快废了

网友B:
文献《小型电动无人机总体参数设计方法研究》里面的内容,可以供第一个问题参考。

网友:
之前空机续航13min以上,现在开了FPV续航大大缩短,只有不到8min,怎么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还是看机型来选 第三个问题那是你电池快废了

谢谢,买块新的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文献《小型电动无人机总体参数设计方法研究》里面的内容,可以供第一个问题参考。

谢谢,有深度,慢慢体会

网友C:
飞FPV,要结合你的载机再决定电池的。一般来说,FPV用4200-6000mah 25C-30C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FPV,要结合你的载机再决定电池的。一般来说,FPV用4200-6000mah 25C-30C就行了。

谢谢,请指教我的是冲浪者X8,全套加3块电池(2200+1300mah并联),图传1300mah单独供电,重量约1400g,爬高加滑翔飞行25分钟,落地电压10.8V。
想容量稍微大点,留空能更长点,不知道选什么电池好,5000mah又大了,图传电池不好放了,准备入手4200mah左右电池加850mah左右的图传单独电池,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请指教我的是冲浪者X8,全套加3块电池(2200+1300mah并联),图传1300mah单独供电,重量约1400g, ...

试试先用2块2200电池并联,850做图传电池。但是这样的话,总重1500左右了

网友:
那是内阻太高了,掉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先用2块2200电池并联,850做图传电池。但是这样的话,总重1500左右了

谢谢,计算过了,2个2200mah并加图传850mah1个,应该在1420g左右

网友:
飞行时间长短也要看电流大小,首先你要确定你的用途,是想飞长航时,还是想做录像,长航时飞行不要太高推重比,飞行电流小一些,自然可以长时间,现在好多玩家都是为了追求高大上,在选型及配备上尽量用大的 其实不然。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请指教我的是冲浪者X8,全套加3块电池(2200+1300mah并联),图传1300mah单独供电,重量约1400g, ...

图传共用电就可以。冲浪者的话还要看你动力配置,2216的话可以上3S5000

网友D:
看重量和推重比来决定用什么电池

网友:
看你飞什么机子喽,不同机子对c数要求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