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键救机”真的有用吗

楼主(2015-09-01):
真的很有用。只是很多人没用过认为没用。不管对新手老手,大神级除外。首先救机原理:遥控器上设置一个顺手的开关,切9机后,陀螺自动判断飞机正飞还是倒飞,选最快的状态翻平,最快0.2秒。然后往上飞(陀螺控制死了不给往下飞)。翻平的速度和往上飞的速度都可以调整。
其次救机作用:已经模拟里习惯按键、保证飞机机械无故障的前提下。
一是可以避免炸鸡损失。我们这老手都在用,炸一次550 700 的都是大几百起步,2到3次9机 ,1个陀螺就够买的了。
二是可以省下漫长的修机时间。对于那些没时间的人来说。喜欢捣腾有大把时间的除外。
三是新手老手进阶阶段练习新动作。模拟里先熟悉动作要领,然后真机飞高点,随便练去吧。看不行就切,飞机在零点几秒内任何状态下翻正且往上空飞,看清后在切回来。
最后注意事项:
一是一定要在模拟里熟悉救机开关,避免和熄火开关、3D开关混淆。
二是飞机机械和电子设备。这个不必说了。上天前检查。
三是带螺距控制的9机模式,往上飞的速度要调快点,因为救机时,飞机会有一定的惯性,飞机往上跑还是比较安全的。

网友:
自问自答

网友A:
我的720救机功能会平飘,是不是还得弄个GPS啊……

网友:
我这边都没人用  !

网友B:
通过楼主的分析得出结论,还是应该飞高点儿。嘿嘿……
要是飞得太低了 什么都来不及了。

网友C:
有前提就是无机械故障才行,飞多了一般也不会做不熟悉的动作,都是机械故障才炸鸡的。这东西适合不喜欢模拟器练新动作的人。

网友:
你用的是野兽MB-V4-6轴陀螺仪升级版的吗?MB在第几项至第几里设置就机功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通过楼主的分析得出结论,还是应该飞高点儿。嘿嘿……
要是飞得太低了 什么都来不及了。

嗯,飞高点才能救,这手动救机也能做到啊……

网友:
你用的是野兽MB-V4-6轴陀螺仪升级版的吗?MB在第几项至第几里设置救机功能?是升级后加五项功能?定速接口(好盈v3定速插头接)在什么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过楼主的分析得出结论,还是应该飞高点儿。嘿嘿……
要是飞得太低了 什么都来不及了。

说的是9机螺距适当调大点。不是GPS 定位,给你翻平了,不代表定那不动,惯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嗯,飞高点才能救,这手动救机也能做到啊……

正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说的是9机螺距适当调大点。不是GPS 定位,给你翻平了,不代表定那不动,惯性。

9机功能肯定是实用的。尤其适合新手首翻的时候 哈哈

网友:
我是来挣积分的!!!!!!!!!

网友:
我第一次翻那个吓得啊,不过还是飞高点稳妥,有时间反应

网友:
请问真的好用吗

网友F:
还有最好夏天飞的时候。。能够脱手悬停几秒功能,然后能腾出手拍蚊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前提就是无机械故障才行,飞多了一般也不会做不熟悉的动作,都是机械故障才炸鸡的。这东西适合不喜欢模拟 ...

正解,飞多了之后,一般不作一会炸,但是作的时候我相信三轴它反应不过来。
所谓作就是底,速度快,这样我不太相信三轴能救过来。
所以好东西还是然并卵的。

网友:
救机只是用来玩玩,该炸的还是要炸的。你想跑也跑不了

网友:
当炸机时,你在犹豫继续控制飞机回正,还是开救机功能时,飞机已经触地了!开救机那一下,反应也得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前提就是无机械故障才行,飞多了一般也不会做不熟悉的动作,都是机械故障才炸鸡的。这东西适合不喜欢模拟 ...

赞同、飞到后面 其实很少是因为技术问题炸鸡  大多数都是因为机械事故造成炸鸡     机械出问题 一键救机再牛也没用

网友G:
不必争论有没有用,有些人就是排斥新的东西,救机又不是在所有条件下都能救,只是多给了一个选择,某种情况下总会用的到。ikon/brain是第一个有救机的陀螺,去helifreak看看,已经很多人成功救机了。

网友:
个人觉得一键救机对有些情况来讲还是非常有用的。

网友:
没视频不知道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9机功能肯定是实用的。尤其适合新手首翻的时候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有最好夏天飞的时候。。能够脱手悬停几秒功能,然后能腾出手拍蚊子。。。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必争论有没有用,有些人就是排斥新的东西,救机又不是在所有条件下都能救,只是多给了一个选择,某种情况 ...

对,救机功能是有特定条件的。

sk720应该是最早有救机功能的吧

网友:
有用肯定有用,不懂那些唱衰的,至少对新人来说在心理上可以让你放轻松些

网友:
我昨天就炸了,天色暗了点,翻了下就不知道对头还是对尾了,错舵后就知道了机头方向了,高度也很高,要救也很简单,拉高螺距怎么都不会炸,但我那时呢,就真跟玩模拟器那样的感觉,炸就炸咯,然后就没去尽力,就看它插下去了,当时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我这是不是模拟器炸太多了后遗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9机功能肯定是实用的。尤其适合新手首翻的时候 哈哈

  有 救机 功能,,只不过 软件 增加点代码,

其实 硬件成本 都是不变的。没必要 天价 吧?

还是 期待 200元 的 大K_Bar 把 定速功能搞 完美
然后再  增加  【救机】 功能 == 完美。。。

网友:
个人觉得用还是有用的,但是有没有宣传的那么神就不见得了
对于新手救机肯定有用,但是用习惯这个以后,很难再适应及时切熄火,
如果对于已经入门的人来说,只有在飞远看不清姿态的情况下是有用的,飞高点,这个一键救机和手动救机区别就不大了
前面有人也说了,救机是在确保飞机不出故障的情况下使用,对于中高手来说,很多炸鸡已经不是错舵原因了,大部分原因还是机械故障和飞得太低了,飞得太低,估计这个救机也没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720救机功能会平飘,是不是还得弄个GPS啊……

SK720 加香水瓶用户飘过

地板功能开启后,飞机无论在什么姿态,下降到制定高度,会立刻变成正飞锁尾并进入定高定点悬停状态,锁尾方向为起飞时的方向。成功率不是百分之百,但是救几次也够本了

其中定高定点的稳定程度堪比四轴, 亲测480直升机在5级风左右的情况下 倾斜30°定点。

加拿大新出的GPS2 还带激光定高功能。。。。。

这么好的东西,在中国居然就搞砸了。。。。 替之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