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飞行模式求助

楼主(2015-09-01):
请问大神们,怎样设置CC3D飞行时,打杆改变方向松杆后自动恢复原来方向?
需要加GPS才能实现?

我设置了以下参数发觉无效

网友:
你说的应该 就是1吧  选择自稳模式就对了!

网友A:
是指松杆后机头指向自动恢复成起飞时?貌似没有这个功能吧

网友:
以我个人对CC3D的看法,那就是垃圾。也许是因为我不会用!

网友:
头像怎么看像泡泡

网友B:
看你的设置  12都是自稳  3是手动     现在看你选择的就是3号模式   你在遥控器上三段开关拨动到1或者2的位置  就是自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指松杆后机头指向自动恢复成起飞时?貌似没有这个功能吧

例如:起飞时,机头对正北方向,当你改变机头方向后,机头会自动恢复回到北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设置  12都是自稳  3是手动     现在看你选择的就是3号模式   你在遥控器上三段开关拨动到1或者2的位 ...

例如:起飞时,机头对正北方向,当你改变机头方向后,机头会自动恢复回到北边

大神这个怎么设置?

网友:
穿越机你要求定方向干嘛  。。。 定了方向  你打杆修正都来不及了。。    你说的这功能估计CC3D没有

网友:
就是自稳模式,默认就好,别去改,两段开关的话就一个自稳一个手动Rate,飞得时候注意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