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延长线的问题

楼主(2015-09-01):
我的塞斯纳电池线太短接不到电调,想做个延长线,找不到硅胶线了可以用这种220v的线替代吗,是铜芯的线径也差不多.电池是3s2200.

网友A:
可以的。就是太硬,不方便转弯。要保证线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就是太硬,不方便转弯。要保证线径。

好的,感谢前辈.

网友B:
问题肯定是没问题,但是太硬了

网友C:
我用这种电线 当总电源线  6轴 2820电机 在天上飞的时候 电线  直接起火烧成灰然后炸机~~~

网友D:
延长电调接电机的那三根线比较保险些。电流小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这种电线 当总电源线  6轴 2820电机 在天上飞的时候 电线  直接起火烧成灰然后炸机~~~

这么暴力,我是2200,3s电池,没这么厉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延长电调接电机的那三根线比较保险些。电流小很多。

做电机线又太粗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肯定是没问题,但是太硬了

网友E:
航模用硅胶线的原因在于:硅胶可以耐高温到200度以上。普通的线100多度就融化了,然后就会发生短路。然后后果你知道的。

你可以用更粗的线来减少发热,但是飞机嘛,还是能轻就轻一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航模用硅胶线的原因在于:硅胶可以耐高温到200度以上。普通的线100多度就融化了,然后就会发生短路。然 ...

多谢指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延长电调接电机的那三根线比较保险些。电流小很多。

延长电调接线时,以延长接电池的两根比较好。接电机的线首先是是3根,焊接工作量要多些;其次接电机的线中通过的是交流电,而且是方波,产生电磁干扰的机会多,高频集肤效应也高,线径要求比直流电要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延长电调接线时,以延长接电池的两根比较好。接电机的线首先是是3根,焊接工作量要多些;其次接电机的线 ...

很专业啊,多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