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 e305和e310 动力套怎么样

楼主(2015-09-01):
我只要简装板, 就是4电机加一套桨。

分别是 2312E和2312  电机。 有哥们用的吗 怎么样,
哪种好点
2312E 800KV的 打算用4S电池

飞机大概1500克

网友A:
2312E和2312  电机 規格不是一樣?

网友B:
上4S的话305好点,每轴400克,1500克还有点富余,310上4S比305的800KV上4S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4S的话305好点,每轴400克,1500克还有点富余,310上4S比305的800KV上4S热。

谢谢, 我就是打算上4S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312E和2312  电机 規格不是一樣?

规格是一样的, 2312E比2312 改进了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规格是一样的, 2312E比2312 改进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