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能够使DJI云台能够运用在飞大疆飞控平台

楼主(2015-09-01):
求助如何能够使DJI云台能够运用在飞大疆飞控平台

有没有这个可行性

网友:
dji就是大疆啊。。。。。自家的云台怎么可能不能用在自家的飞控上。。。

网友A:
不好意思 看错了  你买个大疆的GCU模块就行了  云台加模块350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 看错了  你买个大疆的GCU模块就行了  云台加模块3500左右

有GCU模块的

网友B:
带gcu的标准版云台,不需要飞控可以直接连接接收机。单独用也可以,根本根飞控没关系

网友:
长知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gcu的标准版云台,不需要飞控可以直接连接接收机。单独用也可以,根本根飞控没关系

我的是H3-2D  求助看怎么接线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是H3-2D  求助看怎么接线啊

好办,你去dji网站下载一个说明书就行了,根据说明书接线,很简单

网友:
我一直以为要链接飞控才能使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带gcu的标准版云台,不需要飞控可以直接连接接收机。单独用也可以,根本根飞控没关系

不需要飞控也能用?!早知道不买飞宇云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办,你去dji网站下载一个说明书就行了,根据说明书接线,很简单

GCU的那根CAN BUs线。每个端口都是什么啊。
我还没有成功实现APM用大疆云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需要飞控也能用?!早知道不买飞宇云台了

dji的云台,根本不需要额外的飞控支持,可以独立运行,所以即使不装飞机上随便装个什么上也照样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dji的云台,根本不需要额外的飞控支持,可以独立运行,所以即使不装飞机上随便装个什么上也照样用

z15也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带gcu的标准版云台,不需要飞控可以直接连接接收机。单独用也可以,根本根飞控没关系

高人能否明示啊,我正愁没有PMU模块没法用我的H3-3D云台(标准版)单独买一个PMU太贵了。和接收机如何连接?

网友(2016-01-31):
答非所问,DJI 的云台必须配合DJI的飞控才可以控制俯仰,Z15云台 必须匹配 悟空 或者是 A2 才可以稳定,不然通电后三个轴,会一直漂移。

网友:
以前不知道买了云台和gmu回来发现还要a2,a2贵啊lite还不怎么靠谱,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