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6 6h gps 飞的不稳,还自旋

楼主(2015-09-01):
刷的3.15版本的固件,推油门快离地就开始自旋怕炸马上就把油门收了!只有扶着机机起落架飞起来不是往一边跑就是自旋!机架是达亚550

楼主:
新手不懂求大神解释

楼主:
罗盘,遥控,加速度计,全部已经矫正完毕

网友:
电机和桨的安装顺序有误  不要和我说没有

网友:
再看看哪里不对,安装顺序呢

网友A:
按桨顺序是没错,必是通道接错或某个电机反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桨顺序是没错,必是通道接错或某个电机反向了

可能要做微调,这些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要做微调,这些都没问题

别那么自信,没问题不会自旋的,在这里看久了,没问题便是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