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机架求改装建议

楼主(2015-09-01):
先放2张图:

配  置:
1、电机:山寨2212
2、电调:好盈30A
3、飞控:APM2.8+GPS+OSD+电压电流
4、电池:22003S格氏
5、浆:1045山寨的喽
6、机架:X500(好烂的机架)
7、云台:二轴云台+山狗
重量:1.6K
-------------------------------------------------------------------
以上配置原先我是从450机架上移植上去的。
原先有10多分钟好飞。
换了个机架后上去下来后就几分钟
我想换电机   机架算了
求推荐比较合适的: 电机型号  KV值  浆  电池
                            (我考虑的是 V3508 700KV 1238浆)-------------------------------------------------------------------

3508  700KV     3S

3508  580KV    3S

3508  380KV    6S

网友A:
机架重,2212原来的配置基本上已经到上限,换成X500能飞起来就不错了。500轴距可以考虑3508 kv580或者3108 kv720

网友B:
500轴距  6s5200ma  不挂云台3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0轴距  6s5200ma  不挂云台30分钟

亲    给个电机 浆 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架重,2212原来的配置基本上已经到上限,换成X500能飞起来就不错了。500轴距可以考虑3508 kv580或者3108  ...

其实机架到是也没重多少  3508 700KV不好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机架到是也没重多少  3508 700KV不好么?

看电机厂家的参数吧,我用的3508 kv580,4S电可支持12-15寸桨,700kv的话好像只能用小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亲    给个电机 浆 型号?

3508 380kv  apc mr 1355桨

网友:
建议上6s

楼主:
谢谢 等有钱了  上6S 380KV  这一改动花费大超预支了呢 股票60%没了    ( 6S  4*3508 降压板  1355浆 )

网友:
高大尚哦

网友C:
我用了山寨2212里面的转子掉了,眼睁睁的看着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了山寨2212里面的转子掉了,眼睁睁的看着炸鸡

我用着挺好的哈哈哈哈哈

网友:
X500求大神指导装机

网友(2016-05-21):
引用 网友B:
500轴距  6s5200ma  不挂云台30分钟

你机架那里买的,能不能给个连接

网友(2016-06-30):
你这个机架看着还不错,比我的500好的太多了,

网友(2016-09-14):
引用 网友B:
500轴距  6s5200ma  不挂云台30分钟

朋友你 的飞机架哪买的,能给个链接么,谢谢

网友:
是电动脚架吗 同是500机架求脚架尺寸

网友D(2016-10-18):
3508 700kv配12寸好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