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APM大神

楼主(2015-09-01):
我APM的飞控俯仰通道是反的,往前越往前,往后越往后,直接就翻了。 。。。。。。

网友A:
遥控上通道反向啊。。。。这是个事吗

网友B:
地面站也可以设置反向

网友C:
反向了,感度有点大才会翻

网友D:
小白啊,遥控器里设置就行了。

网友E:
他意思大概是自稳时候飞控自稳控制是反的,那应该是飞控装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