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锂电充电原理

楼主(2015-09-01):
1s充电器万用表测为5v左右,而且充满后锂电池为4.3v。为何用5v充电呢,那3s电池也是一样吗。充电电压有何范围呢,为何用高于锂电池很多的电压充电

网友:
说明电池有保护电路,不过充也不过放

网友:
你那样直接测是不带负载的 带了负载会低一点 充电你可以理解为往湖里面倒水 你杯子肯定要比湖面要高一点 这就是电势差

网友:
万用表测的是空载电压,也就是开路电压,和接电池以后的负载电压不一样的。电池充电时电池相当于用电负载,你可以想象成电阻,两端有压降,测这个电压才有意义。

网友:
你的变压器跟我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