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V型的尾翼 一般夹角设置为多少度?

楼主(2015-09-01):
V型的尾翼 一般夹角设置为多少度?

网友A:
45度,具体看需要.
如角度接近180度,变成纯水平翼.
如角度无限小接近零度,变成双垂尾

网友:
引用 网友A:
45度,具体看需要.
如角度接近180度,变成纯水平翼.
如角度无限小接近零度,变成双垂尾

45°?你那里见过这么小夹角的V尾?

网友:
不好意思,应该是90度

网友:
90到120度之间,需要方向安定应该尽量靠近90度,需要俯仰安定应尽量靠近120度。

网友:
110度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