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eov7苏27 混控 谁会弄 最好有图片和解说 本人太笨了~!

楼主(2015-09-01):
华科尔deov7苏27 混控  谁会弄 最好有图片和解说 本人太笨了~!华科尔deov7苏27 混控  谁会弄 最好有图片和解说 本人太笨了~!华科尔deov7苏27 混控  谁会弄 最好有图片和解说 本人太笨了~!华科尔deov7苏27 混控  谁会弄 最好有图片和解说 本人太笨了~!华科尔deov7苏27 混控  谁会弄 最好有图片和解说 本人太笨了~!华科尔deov7苏27 混控  谁会弄 最好有图片和解说 本人太笨了~!华科尔deov7苏27 混控  谁会弄 最好有图片和解说 本人太笨了~!华科尔deov7苏27 混控  谁会弄 最好有图片和解说 本人太笨了~!华科尔deov7苏27 混控  谁会弄 最好有图片和解说 本人太笨了~!华科尔deov7苏27 混控  谁会弄 最好有图片和解说 本人太笨了~!华科尔deov7苏27 混控  谁会弄 最好有图片和解说 本人太笨了~!华科尔deov7苏27 混控  谁会弄 最好有图片和解说 本人太笨了~!华科尔deov7苏27 混控  谁会弄 最好有图片和解说 本人太笨了~!华科尔deov7苏27 混控  谁会弄 最好有图片和解说 本人太笨了~!华科尔deov7苏27 混控  谁会弄 最好有图片和解说 本人太笨了~!华科尔deov7苏27 混控  谁会弄 最好有图片和解说 本人太笨了~!

网友:
笨不怕,得有股专研精神。

楼主:
专研倒是行
你能告诉我怎么弄吗?

网友:
伸手党都不会当,就反复的说这几句,谁知道你要怎么个混法,控是原厂程序还是刷过的。原厂程序好好研究说明书,刷过的翻帖子潜水学习。

楼主:
我想用华科尔deov7飞  苏27  舵机要同步
不知道怎么弄啊

楼主:
三角翼怎么设置

网友:
混空其实很简单,遥控器进入混空的那个设置里面,不管是三角翼还是其他的,如果不懂怎么弄 就把下面什么副翼和升降,或升降和方向啊什么的全部参数归零
然后每个参数从正开始调,没次就调20就够了不管正负,如果正的方向对应你需要大舵的方向是对的 那这个参数就是正,反之也是一样,这样做有个前提
必须你要知道你这个飞机的打舵方向,和自己的习惯,如果不懂那就没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