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创合兴 TS832/5图传的维修~~

楼主(2015-09-01):
我的是835的600MW的,去年有一次忘记装天线 结果功放坏了 发射只有不到50MA电流
后来寄回厂家 换了个全新的,发射电流350多MA用着还不错~
可是今天不知不觉再一次损坏(可能是禁止状态下测试时间太长 导致严重过热损坏的)正常飞行状态是不会坏的,温度也不高!

这次同样是发射电流只有40多MA 但是图像还是正常的,距离大大减少了 只有100M不到, 这显然是高频功放又坏了~~~~
这次打算自己修了~~
好不容易找到芯片的型号及参数,果断淘宝买了几个回来

开始动手

重新封装一下搞定

上机实测整机发射电流348mA ,电流恢复如初 正常OK了

距离明显大增不少(1000M 图像清晰可见)

在下面 来总结下这个TS832图传
此图传在设计时大致分为 5大块
1,电源降压处理
2,单片机控制频道(频率步进)选择
3,用了74HC164移位寄存器来驱动数码管显示
4,RF5.8G音视频信号处理
5,RF5.8GHZ POWER AMPLIFIER 后级功率放大
这次图传损坏也就是POWER AMPLIFIER坏了,也是整个图传的关键部件,本身发热量也大,
维修跟换芯片问题解决了,在使用过程中还是要保持良好的散热问题~~~

网友A:
5.8G的效率也就30%,过热损坏概率还是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5.8G的效率也就30%,过热损坏概率还是很大的

损耗是个问题,大部分转换发热散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损耗是个问题,大部分转换发热散掉了

我在TS600正反面都加了散热片,故障率下降了很多

网友:
渣渣质量啊

网友:
动手能力强啊!!

网友:
楼主,我的832烧了,帮我修下吧

网友B:
楼主那个测图传发射功率的叫啥表,淘宝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那个测图传发射功率的叫啥表,淘宝链接

上面不是有芯片参数嘛~~把型号复制到淘宝就行了

网友:
楼主 有没有能力做套频选 显示 系统出来? 目前模块化的 只能用拨码 频点少。麻烦多。我有动手能力,知识技术仍欠缺。

网友C:
伙计,厂家怎么联系,我的图传最左下角的贴片电容烧了,想换下不知道,规格,寄回厂家换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伙计,厂家怎么联系,我的图传最左下角的贴片电容烧了,想换下不知道,规格,寄回厂家换也行

顺便找个100U贴片焊上就OK了

网友:
搜到了HITTITE品牌 HMC406MS8GE 贴片8脚 射频/IF 放大器 现货-------------20元一个,楼主多少银子买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上面不是有芯片参数嘛~~把型号复制到淘宝就行了

万用表………………你还玩模型,晕死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万用表………………你还玩模型,晕死

什么意思啊??

网友E:
这电流是哪两极测的?还有这么小的原件用什么拿下和焊接,求教

网友F:
芯片在哪里买的得,给个链接吧,我的TS832也是这样的,图像正常,距离几十米,而且以前都是发烫,现在只是温热。谢谢大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芯片在哪里买的得,给个链接吧,我的TS832也是这样的,图像正常,距离几十米,而且以前都是发烫,现在 ...

维修的话 都是要有专门的拆焊工具的~~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的事,熟悉电子电路的最好
首先烙铁焊台 和风枪是不可缺少的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电流是哪两极测的?还有这么小的原件用什么拿下和焊接,求教

我测量的是整图传的工作电流  大致判断出发射工作时的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测量的是整图传的工作电流  大致判断出发射工作时的电流~

楼主你测的电流怎么这么大?我的只有210ma

楼主:
你多少mW的?

网友:
ts832 600mw 某宝也标称消耗电流在210ma

网友C:
引用 楼主:
顺便找个100U贴片焊上就OK了

伙计,是左下角那个,随便一个100微法的都行吗,上面也没写参数

楼主:
SS14二极管上面那个是贴片电感,在贴片电感的上面两个颜色相同的是贴片无极性电容,一般都是电源滤波用的,100-220UF足够了~
我猜你说的不会是那个贴片电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伙计,是左下角那个,随便一个100微法的都行吗,上面也没写参数

有空多看看电子方面的书籍吧,会学到好多东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空多看看电子方面的书籍吧,会学到好多东西的

平常不用,早都交给老师了
好在还记得一点点,这个没分正负极,应该是普通电容,不是电解电容,我上淘宝找了,大小都不一样,兄弟能帮忙推荐个吗,还有,用电铬铁好焊上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SS14二极管上面那个是贴片电感,在贴片电感的上面两个颜色相同的是贴片无极性电容,一般都是电源滤波用的, ...

多亏让你看看,烧掉的那个是贴片电感吗?给我推荐下型号吧

网友C:
谢谢了哥们,是红圈里这个烧掉了,我只知道是个贴片,不知道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了哥们,是红圈里这个烧掉了,我只知道是个贴片,不知道型号

哥呀,这就是电感 贴片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哥呀,这就是电感 贴片的

具体型号是啥?能帮我在淘宝下找个吗,我直接拍下,赶紧修好呀,还没起飞,就让我短路烧掉了,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具体型号是啥?能帮我在淘宝下找个吗,我直接拍下,赶紧修好呀,还没起飞,就让我短路烧掉了,唉

这个就不知道了,不过这电路要求不高的,你问问卖家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维修的话 都是要有专门的拆焊工具的~~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的事,熟悉电子电路的最好
首先烙铁焊台 和风枪 ...

恩,你给我那个芯片的链接吧,我有电烙铁,没得风枪,我试试,应该差不多,死马当活马医嘛,我焊工还可以的。

网友:
搜某宝HMC406便一大堆了

网友G:
楼主啊  图传有信号传不远就是烧了吗

网友D:
问一下您,测量图传电流是怎么用万用表测试的,哪两个触点?我用的直流档,测量天线头中心和地线间,无电流啊,但是图传使用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电流是哪两极测的?还有这么小的原件用什么拿下和焊接,求教

刀头烙铁或者热风枪35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一下您,测量图传电流是怎么用万用表测试的,哪两个触点?我用的直流档,测量天线头中心和地线间,无 ...

晕啊,怎么能这样测呢??
断开12V供电的+极,万用表DC电流档MA量程去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啊  图传有信号传不远就是烧了吗

这样看你的发射电流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样看你的发射电流的~

低于350一般啊就是烧了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低于350一般啊就是烧了对吧

不一定~~
一般300MA上下吧
当然你要确定是发射模块坏了 还是后级的功放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晕啊,怎么能这样测呢??
断开12V供电的+极,万用表DC电流档MA量程去测试~~~

明白了,串联在正极,谢谢

网友:
技术贴,我喜欢!谢谢lZ分享

网友:
你好 能加下我QQ吗  图传有点问题想和你交流下  535939294

网友(2015-11-12):
我TS832的数码管不亮,上电板子有温度,是功放坏了吗

网友:
楼主给个你买的这芯片淘宝链接吧,我的ts832也是这种情况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