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天翼15E电池配置?

楼主(2015-09-01):
用1500毫安3s会不会过重 影响大不大

网友:
略重,3S1000就行了

楼主:
那才飞几分钟呀

网友A:
我是4S 1000 MAH 大概能飞4分半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4S 1000 MAH 大概能飞4分半左右

电池是多少克的

网友A:
  • 品牌: GEpower
  • 适用对象: 遥控飞机
  • 颜色分类: T插头 XT60插头
  • 配件类型: 电池
  • 技术参数: 4S 25C 4S 30C

电池容量:1000mAh

单体个数:4 cell

电池电压:14.8V (4S1P)

电池重量:110克

电池尺寸:24.0×34.4×67mm(厚×宽×长)

放电插头:T插--线长100mm

充电插头:4S平衡充插--线长35mm

放电倍率:25C(25.0A)   瞬间40C(40.0A)

充电电流:0.50A~1.0A  (2C快充)2.0A

网友B:
3s2200表示无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3s2200表示无压力

真的假的200克的电池,四位横滚都做的很难看,更别提那些暴力动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 品牌: GEpower
  • 适用对象: 遥控飞机
  • 颜色分类: T插头 XT60插头

  • 请问你是用的什么电机可以上4s电池

网友C:
    用3S2200电池能把15E飞爽才怪了。这电池给30E飞都只能说刚好够格。
    3S1000~3S1500电池都可以用来飞15E,轻飞机可以用1500的,比如入门的舱板机;重点的要么换成2838电机,要么就用1000和1300电池,其中3S1300的最合适,兼顾动力需求和不低于4分钟的留空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3S2200电池能把15E飞爽才怪了。这电池给30E飞都只能说刚好够格。
    3S1000~3S1500电池都可以用来飞15E,轻 ...

    请问需要自己调下拉和右拉角么

网友D:
    1500没问题,我的就是150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1500没问题,我的就是1500的

    我感觉四位横滚的时候不太舒服,有点卡顿的感觉,你设置下拉角和右拉了么,幅翼用的塑料舵机还是金属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感觉四位横滚的时候不太舒服,有点卡顿的感觉,你设置下拉角和右拉了么,幅翼用的塑料舵机还是金属

    金属齿,没有角度。没怎么飞,不过横滚卡顿的确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金属齿,没有角度。没怎么飞,不过横滚卡顿的确有

    嗯嗯,用1300就不会,只差了40克就这么明显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需要自己调下拉和右拉角么

    天翼像真15E的SLICK和EDGE540都不需调整拉力角,厂家设置好了的,我曾设置过,结果事与愿违,吊机都很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翼像真15E的SLICK和EDGE540都不需调整拉力角,厂家设置好了的,我曾设置过,结果事与愿违,吊机都很难 ...

    幅翼舵机你用的什么型号请问,塑料的我感觉扭力不够

网友E:
    用3s1300的飘过

网友F:
    1300和1500只差20g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1300和1500只差20g左右吧

    40多

网友F:
格: 1300mAH 35C 3S1P-E
容量:1300mAh
电压:11.1V
倍率:持续35C .50C峰值.
单体内阻小于:5毫欧
尺寸:23*34*80(MM)
重量:125克
适用类型:涵道  固定翼等!!
1500MAH数据
规格: 1500mAH 35C 3S1P-E
容量:1500mAh
电压:11.1V
倍率:持续35C .50C峰值.
单体内阻小于:4毫欧
尺寸:27*34*80(MM)
重量:145克
适用类型:涵道  固定翼等!!
还非得抬抬杠么 我的花牌35c1500的 刚才测了下 140g  1300的100g?

网友:
俺用1500 MA 40C 飞ing......!

楼主:
引用 网友F:
格: 1300mAH 35C 3S1P-E容量:1300mAh电压:11.1V倍率:持续35C .50C ...

我的1300电池108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格: 1300mAH 35C 3S1P-E容量:1300mAh电压:11.1V倍率:持续35C .50C ...

我用的不是花牌

网友:
引用 楼主:
幅翼舵机你用的什么型号请问,塑料的我感觉扭力不够

副翼舵机我用银燕9克塑料齿和12克金属齿的,两者扭力一样大,速度也一样,给15E够用了。只不过塑料齿的容易扫齿而已。扭力不够是一方面,但是舵机摇臂和舵面摇臂两者长度的选择、舵面铰链的阻力、甚至偏细的拉杆都会影响实际扭力的发挥。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是用的什么电机可以上4s电池

双天 XM2838EA-5 810KV

网友(2016-08-14):
大家都用什么电池啊?

网友:
只有1500ma电,轻点肯定会好飞点

网友:
1300的3s刚好,太大电池木板撑不住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需要自己调下拉和右拉角么

出厂标配,不用动

网友:
我用1300的飞过,时间超不过3分钟,不满意。改用2200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