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M1A2基本完成

楼主(2015-09-01):
以前加的扭矩限制器取消了,因为很难控制两个主轴扭矩一致,只是在CMOS管子上和电机上加了散热片,在电机供电电路加了保险。为了散热还在车尾装了3个2cm的轴流风机(忘记拍照片)。电源用了两个5200mAh的2S锂电池(550电机电流大)可以互相转换,玩的时间长点。现在在家里试车没问题了,有时间去野外试试。
基本完成,还缺一挺机枪和零碎,今后慢慢添上。另外,胡乱做了一下旧。

主板上的散热器

主板上的散热器

两个10A保险管

两个10A保险管

锂电池的充电插座,也可接BB响

锂电池的充电插座,也可接BB响

这种小轴流风机2cm*2cm

这种小轴流风机2cm*2cm

网友A:
兄弟  你的m1的沙漠黄用的什么色号啊?麻烦发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  你的m1的沙漠黄用的什么色号啊?麻烦发我一下。

买的罐喷漆,五十铃浅沙黄  193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的罐喷漆,五十铃浅沙黄  193

这个颜色我用过  要用三和的  颜色很正

网友:
楼主是人肉cnc的杰出代表,恭喜基本完成,要是能换下电路部分就更加合适了~用恒龙的电路板太委屈这个m1了

网友:
机枪不错 很喜欢   我是没时间做了  订单一直要忙到过年  根本没时间玩坦克做坦克

网友:
牛!简直太棒了!

网友:
你为何这么屌!~~~~~~~~~~~~

网友:
漂亮!楼主把板子换了吧!

网友:
what tne fucking god

网友:
什么材料?不锈钢吗?

网友:
可惜不能量产,只能楼主一个人爽。羡慕嫉妒恨。楼主来个量产版放网上卖造福大家就好了

网友:
估计这个车就算卖,也比其他的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