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CP顺时针自旋 侧倒 求助!

楼主(2015-09-01):
977飞够了。。。正好手里有D10就入了个MINI CP有刷的单机,挺精致的 爱不释手啊977可以吃灰了。。(确实MINI 电池也好MINI。。。比977的短小好多。。)
到手以后 检查了 限位环 调整了鸡鸡的 十字盘 参照论坛大神设置了油门 螺距 曲线 以及大小舵量
但是存在顺时针旋转的问题 还侧翻(刚调好的时候还飞起来了下 然后没多久就自旋了 之后就起不来了。。不会旋转的坦克不是好飞机
请教一下大家 我是哪里出了问题? 求大家帮助 不胜感激涕零!
另外我的MINI是二手收的 成色看上去很新。。不知道主板有没有问题??
开始我认为是尾电机动力不足?然后换了720(直接拿977上的)动力大多了 还是没有解决。。
另外我尾部曲线 和陀螺仪没怎么调不知道是不是和这有关?

楼主:
看着心爱的鸡鸡却飞不了别提多难受了。。

网友A:
陀螺仪感度必要要调,参照说明书调整一下,华科尔官网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陀螺仪感度必要要调,参照说明书调整一下,华科尔官网有

我找到了。。。但是下载不了。。

网友:
陀螺仪感度调到75%,说明书里是这样说的。D10是全中文的这个选项应该很好找。并看控上的开关位置对否。

网友B:
顺时针自旋(稳飘),悬停的时候十秒钟稳飘个5-10°这样的范围。主板问题确定无误。。。MCP我很久以前一共用过三块主板,一个稳飘严重换了,新的还有一点,收的一块老的一点不稳飘。

网友:
O对了。。。先排震,直升机不管什么问题。你要确定这个机不震动的前提下。否则都和震动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顺时针自旋(稳飘),悬停的时候十秒钟稳飘个5-10°这样的范围。主板问题确定无误。。。MCP我很久以前一共 ...

我是自旋转的超快

网友C:
super cp飘过。。。陀螺仪感度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super cp飘过。。。陀螺仪感度问题??

那个感度分手动和自动 用哪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个感度分手动和自动 用哪个?

尾巴向左也就是顺时针自选,还很快的话。检查遥控微调的参数。。。还是有可能主板陀螺仪问题。。。尾巴的感度。只会出现金鱼尾。不会自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巴向左也就是顺时针自选,还很快的话。检查遥控微调的参数。。。还是有可能主板陀螺仪问题。。。尾巴的 ...

微调试过了并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巴向左也就是顺时针自选,还很快的话。检查遥控微调的参数。。。还是有可能主板陀螺仪问题。。。尾巴的 ...

我也是日了吉娃娃了 现在初步调查认为是主板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巴向左也就是顺时针自选,还很快的话。检查遥控微调的参数。。。还是有可能主板陀螺仪问题。。。尾巴的 ...

这个和尾部油门曲线是否有关? 能否给个参考值?

网友:
主板有时真的不好使我收。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顺时针自旋(稳飘),悬停的时候十秒钟稳飘个5-10°这样的范围。主板问题确定无误。。。MCP我很久以前一共 ...

还有没有坏的主板了我收。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还有没有坏的主板了我收。

当时坏的主板是在我买新机之后20天左右。各种调试无效都是稳飘。和卖家换了个新的。。。只能说MCP有的主板出厂陀螺仪就有些修正问题。。。小鸡东西都出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时坏的主板是在我买新机之后20天左右。各种调试无效都是稳飘。和卖家换了个新的。。。只能说MCP有的主 ...

好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找到了。。。但是下载不了。。

可以联系厂家给你传一份

网友E:
你mini cp这个自旋问题如果尾电机和陀螺仪设置都正常的话那百分百是主板的陀螺仪芯片出问题,我以前有个mini cp主板就是陀螺仪芯片出问题无法修正一推油门尾巴就猛转,希望你收到的不是一台问题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mini cp这个自旋问题如果尾电机和陀螺仪设置都正常的话那百分百是主板的陀螺仪芯片出问题,我以前有个min ...

你建议尾部曲线和陀螺仪感度如何设置?给个建议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mini cp这个自旋问题如果尾电机和陀螺仪设置都正常的话那百分百是主板的陀螺仪芯片出问题,我以前有个min ...

目测是问题机了 哎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建议尾部曲线和陀螺仪感度如何设置?给个建议呗

mini cp的陀螺仪感度调到官方默认的75度就可以正常飞了,如果尾电机也没问题的话起飞加油机子都是不停的自旋那完全就是主板的陀螺仪芯片出问题,这样的话如果能退最好是把机子退了,不能退货只能自认倒霉买到问题机。。

网友:
请先确认D10的第五通道为固定值7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