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死的节奏啊!!!

楼主(2015-09-02):
今天刚到的大疆精灵3标准版,我准备好了一切,准备试试电机时发现无法解锁,app上显示固件需要升级,于是我马上就下好了固件,一切准备就绪,可就在我升级到一半的时候,电量低,一直在逼逼叫,我脑子一热,直接把电源关了,待我把电池遥控器重新充好电的时候,升级就无法进行了,飞机又开始逼逼叫,就连一开始还可以控制的云台俯仰也没有用了,现在我拿他没辙了,只好问问大家又什么办法吗?

楼主:
大神救我

网友A:
哔哔叫不就是在升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哔哔叫不就是在升级吗

问题是手机上显示的是无法连接设备,可图穿依然能用

网友:
不用管   过一会就不叫了

楼主:
叫了几分钟了

网友B:
不用管他    让他叫一会就行了     我就遇到这样的事情

网友:
几分钟不够    估计要2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管他    让他叫一会就行了     我就遇到这样的事情

(⊙o⊙)哦,谢谢大神,我明天试试

网友A:
应该是升级过程中  你去看app里面的视频教程啊     标准版  估计升级过程图传能用的   其他版本 高清图传  升级过程中应该是没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升级过程中  你去看app里面的视频教程啊     标准版  估计升级过程图传能用的   其他版本 高清图传   ...

可是我不止云台在响,飞机也在响啊

网友C:
按照升级步骤继续上电,15分钟就不叫了,在过十分钟就应该升级完成,我上次跟你一样的情况!不必慌张!

网友D:
删除SD卡里面上次升级后生成的TXT文件,关闭遥控,把SD卡插到飞机里面开机从新升级过程不要管直到最后听到 [嘀-嘀嘀]就是升级完成了。

飞机升级好后升级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照升级步骤继续上电,15分钟就不叫了,在过十分钟就应该升级完成,我上次跟你一样的情况!不必慌张!

我是标准版,用手机升级的,可是我的手机上显示:无法连接设备,升级失败,但飞机依然叫个不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删除SD卡里面上次升级后生成的TXT文件,关闭遥控,把SD卡插到飞机里面开机从新升级过程不要管直到最后听到  ...

我不是用SD卡升级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是我不止云台在响,飞机也在响啊

能叫说明它还活着!

网友F:
果断把飞控拆出来扔了换个APM上去又能爽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果断把飞控拆出来扔了换个APM上去又能爽飞了

我去……我才刚买一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叫说明它还活着!

纳尼?可是为毛遥控器用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去……我才刚买一天啊

大疆飞控没APM好玩噢嫌APM太便宜可以换PIX的

网友G:
升级过程中貌似不能断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升级过程中貌似不能断电吧。

断电会发生什么?

网友:
拿分走人

网友:
找dji客服技術~升級版本對嗎?先亂弄一番.反正不行最後寄回就是

网友H:
寄回前,记得给全部配件拍照,所有的标签,所有的外观细节,以当天的报纸作为背景。

网友:
引用 网友H:
寄回前,记得给全部配件拍照,所有的标签,所有的外观细节,以当天的报纸作为背景。

  都 被 DJ“敲诈” 出 防范 经验了 。

网友:
楼主听声音4声是在胜迹等变成3声了边式升级完毕

网友:
说明书说的很清楚,升级需要50%以上的电量,楼主是没有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