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下大侠们,这是直升机怎么玩

楼主(2015-09-02):
朋友那拿来个遥控直升机什么说明都没有,请各位看一下算是什么型号的,那个遥控器怎么操作啊,有没有可参考的教程之类,谢谢了!

网友A:
先练模拟器吧……

网友B:
欢迎入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练模拟器吧……

麻烦给详细讲讲,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欢迎入魔

哈哈,你知道这个电直吗给科普一下

网友:
看样子是450有副翼电直,玩这东西需要有一定基础,如果没有基础就先电脑上练模拟。
根据图中遥控器来看,这控应该是右手油门(鬼子手),建议改为左手油门(美国手)

网友C:
楼主把这个收起来
然后安心的在论坛学习俩月 然后再拿出来
你现在什么都不知道  给你科普  就好比给小学一年级的学生讲微积分一样
你先自己看看帖子   很多东西 自然而然就懂了
关于物品的 比如模拟器 你不知道 是什么 去淘宝一搜  淘宝介绍很详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你知道这个电直吗给科普一下

我入模时间也不长    懂一点皮毛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你知道这个电直吗给科普一下

加qq1943960554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把这个收起来
然后安心的在论坛学习俩月 然后再拿出来
你现在什么都不知道  给你科普  就好比给小 ...

您说的没错,我得知道从何处下手学么,这个是450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没错,我得知道从何处下手学么,这个是450吗?

你这个 看着应该比450小一点
你这个什么级别的不重要了 因为 零配件可能和别的机型不通用
现阶段 学习调机 装机 才是比较重要的

网友:
楼主,建议你先玩模拟器,否则容易出重大事故!

网友:
机身镂空这么多,感觉不是很结实的样子

楼主请把直升机拆掉,拆成一个零件一个零件的,开始论坛潜水,潜到能够正确的把他装起来,再练一个礼拜模拟器,然后飞吧!

网友:
这机炸坏了没零件换了,很老的机了。

网友:
练模拟器---在坛子里找新手教程的文章---拿到远远的,试着让桨转起来,然后炸机---买配件修机练手艺,熟悉它的结构---再重复此过程的第1~4项,就OK了.

网友:
表示不认识这机

网友:
先练模拟器吧

网友:
安全第一

网友:
450有副翼机,先上三个月论坛,边扫盲基础知识边练模拟,再说飞的话

网友D:
貌似全是塑料件

网友E:
先不急着飞,先多潜水,觉得自己理解了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