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进给600选尾桨,真的纠结了,550用多大的尾桨、600又该多大,网上太乱了,大神解惑

楼主(2015-09-02):
网上查尾桨,发现600用的尾桨 有 92mm、95mm,都有些600使用,然而550尾桨也是95mm,迷糊了;

600到底用什么规格的尾桨是原配合适,还是说和主桨的长度有关,600mm配92mm,610mm配95mm?

那么550该用多大的尾桨正合适?

网友A:
600一般用95mm尾桨,550用85mm尾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0一般用95mm尾桨,550用85mm尾桨

很多550标配都是92的了,想知道这个尾桨到底怎么分的,以后好给自己的机配最佳比例的桨

网友B:
那要看你是飞3D还是航线,3D用小桨,陀螺仪高感度锁尾很好的。小桨比600一般用95mm尾桨,550用85mm尾桨还要小,试试吧有想不到的效果,尾桨不是越大越好。

网友C:
由大桨转速以及大奖和尾桨的速率比值,看你玩快速航线呢还是暴力3D等条件来决定,一般转速只要够,现在也可以由陀螺仪调节就无所谓尾桨长短了,短点好不容易降落的时候磨到

网友D:
因为550级别的大桨有470,520,550,560之类的,所以550尾桨有大有小,想知道用多大的桨,最好查阅说明书,看看官方推荐的尺寸

网友E:
根据厂家推荐,再结合自己试飞,基本就能定多长尾桨合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要看你是飞3D还是航线,3D用小桨,陀螺仪高感度锁尾很好的。小桨比600一般用95mm尾桨,550用85mm尾桨还要 ...

魔友说的很有道理,桨小增加感度,桨大要减小锁尾感度,目前打算给 600 用 92mm尾桨,fk有一款92mm尾桨 花纹很喜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由大桨转速以及大奖和尾桨的速率比值,看你玩快速航线呢还是暴力3D等条件来决定,一般转速只要够,现在也可 ...

咱们魔友 一般还是飞3d的比较多吧?

到不用太暴力,目前有点感觉,600用mb锁尾,锁尾感度调到很高不论是 mb的锁尾旋钮 还是 锁尾感度 都最高,也不会出现金鱼尾,那这个情况是不是尾桨用95mm的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为550级别的大桨有470,520,550,560之类的,所以550尾桨有大有小,想知道用多大的桨,最好查阅说明书, ...

头一次听说 470主桨 也叫550机

x5 用520mm桨 已经被很多魔友喷 不是550 或者说 '小550' 470mm还是别凑了

桨的选择 参考说明书是必要的,但不会所有人都会中规中矩的用原厂桨,或者说原厂桨尺寸;

那么问题来了,换的桨比原厂长了一点,那么尾桨要不要也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根据厂家推荐,再结合自己试飞,基本就能定多长尾桨合适了。

600用mb锁尾,锁尾感度调到很高不论是 mb的锁尾旋钮 还是 锁尾感度 都最高,也不会出现金鱼尾,那这个情况是不是尾桨用95mm的小了?

还是锁尾舵机臂球头要往外在挪个孔?

网友F:
呵呵,我就不说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呵呵,我就不说话了。。。

别啊,期待大师发言解惑

网友G:
自己搭配测试飞撒  我550SX是550+92   600SX是603+95    都很不错

550SX其实也可以用95 但是92已经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自己搭配测试飞撒  我550SX是550+92   600SX是603+95    都很不错

550SX其实也可以用95 但是92已经足 ...

试飞主要试的是什么?

比如 遥控器的锁尾感度值的大小?

92mm 和 95mm,哪种是觉得合适的呢?

网友H:
800~115
700~105
600~95
550~92
525~90
475~72
425~70
.
.
.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飞主要试的是什么?

比如 遥控器的锁尾感度值的大小?

看尾巴效果啊,锁尾,自璇

网友I:
桨小了转速低不能锁尾

网友C:
引用 楼主:
咱们魔友 一般还是飞3d的比较多吧?

到不用太暴力,目前有点感觉,600用mb锁尾,锁尾感度调到很高不论 ...

没用过MB 不清楚哦

网友F:
引用 楼主:
别啊,期待大师发言解惑

不说话,是因为确实太乱了,不好回答。
而且跟据不同机型,还不一样。像好多550能用92桨,雷虎E550 V1就只能用86桨。
还是看说明书最实际。。。

楼主:
引用 网友H:
800~115
700~105
600~95

感谢 魔友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I:
桨小了转速低不能锁尾

目前看这个不是很严重差距不是一个级别的桨就没事,600 用 500桨锁尾肯定不行

比如600   92mm 90mm都能锁尾,自己试不出来 哪种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用过MB 不清楚哦

感谢魔友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说话,是因为确实太乱了,不好回答。
而且跟据不同机型,还不一样。像好多550能用92桨,雷虎E550 V1就 ...

了解,大师是个严谨的人,对于我这种含糊的问题 确实不好作答,理解理解

现在尾桨挺乱的,我这的550全是 95mm尾桨,不知道降一下 锁尾性能会不会有所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