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9xr的问题

楼主(2015-09-02):
我的9xr原本左上角的thr键是油门锁定,不知道被我这么捣鼓的现在不能锁定了,请问从哪里可以设置这个功能的呢.

网友:
油门设置菜单里

网友:
看说明书

网友:
混控菜单里面找一找。或者新建一个模型,载入一个预制模板的试试。

网友:
模板设置里有,重新按一下就行

网友A:
如果你的是opentx系统的话,如图所示,在任意一个模型参数里面这页菜单设置,如果你的是原带的er9x系统的话按照这个来设置

其中THR前面的!是代表你的摇杆是在哪个位置是锁定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是opentx系统的话,如图所示,在任意一个模型参数里面这页菜单设置,如果你的是原带的er9x系统的话 ...

哈哈,按照你的图设置好了,太感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