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地面站的地图,郁闷呀!

楼主(2015-09-02):
装好YS-X4飞控的四轴,做了简单调试后在室内试飞。默认参数还是不错的,比较稳。
但是手机地图很是郁闷,地图上有卫星图,上面覆盖的2维图与卫星图不重合。

这要是飞航点不知道是按卫星图飞还是按2维图飞,还不乱套了。这难道是谷歌地图的缺陷吗?谁有高招解决!

网友A:
没遇到这种情况啊··我的地图很正常啊···你是下载的离线地图吗?·大连人帮你顶下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遇到这种情况啊··我的地图很正常啊···你是下载的离线地图吗?·大连人帮你顶下把···

用手机如何下载地图?请教了。谢!

网友:
操作不对吧,没这个问题。

我感觉你没实飞,你这个问题也很好解决,点左上的定位- >飞机位置,看飞机的位置准不准即可

网友:
这是 国内的 狗杂种 故意 乱搞的 地图。

不少地区 坐标 误差 700米 左右。

网友:
地图弄错了吧

网友:
地图坐标偏移了,天C搞的

网友:
地图是这样的。请按卫星图飞吧,这个是没有偏移的。道路是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