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5.0调试界面怎么这样了

楼主(2015-09-02):
这个版本界面怎么这样。。。。

网友A(2015-10-07):
这是模型的编辑器,一般不用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模型的编辑器,一般不用动

和4.0不一样

网友:
你准备调式什么? 我这几天刚调式好的

网友A:
5.0+天7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天7

直机

网友A:
固定翼、直机和四轴都能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定翼、直机和四轴都能飞呢

我知道能飞 最哈还是要调到实际飞行的手感

网友:
请教我的模拟器安装了却用不了。

网友:
主要是对接遥控器,不知你的情况

网友B:
我也和楼主一样的   调参里面都是没有汉化的   用着很不爽  来大神汉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和楼主一样的   调参里面都是没有汉化的   用着很不爽  来大神汉化

汉化不汉化无所谓 这个没以前的一目了然了 感觉有点乱

网友B:
引用 楼主:
汉化不汉化无所谓 这个没以前的一目了然了 感觉有点乱

而且现在自动升级  还连不上服务器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而且现在自动升级  还连不上服务器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

可以链

网友C(2015-12-15):
引用 网友A:
这是模型的编辑器,一般不用动

我怎样调整舵量啊?还有发动机或是电机的动力?我全油门才能拉起来。而且倒着飞时,想让飞起往上飞有点费劲,反应很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怎样调整舵量啊?还有发动机或是电机的动力?我全油门才能拉起来。而且倒着飞时,想让飞起往上飞有点费 ...

需要先校准遥控器四个通道的行程

网友:
凤凰5.0模拟器安装调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怎样调整舵量啊?还有发动机或是电机的动力?我全油门才能拉起来。而且倒着飞时,想让飞起往上飞有点费 ...

我也是看视频学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汉化不汉化无所谓 这个没以前的一目了然了 感觉有点乱

确实有点乱 没有4的简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