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FMS F3A舵量参数

楼主(2015-09-02):
求FMS F3A舵量参数

网友:
仅仅调舵量参数是不对的,还要看舵脚孔。而且每个人的飞行风格和手感不一样。提点建议:副翼上下偏转各15度,升降25度,方向30度;先用更换舵脚孔来调节,不要习惯性的用最外面一个孔,如此舵量大了再去控里改舵机形程会无法充分利用舵机精度;最后用控调舵机行程,不要偏离100%太远。此机设计的不错,祝爽飞。

网友:
首飞是吧?副翼60左右升降80左右

网友:
建议尽量小舵量,舵量太大一下没反应过来很容易炸鸡,尤其是首飞,我的就是这样的。

网友:
新手小舵,老鸟大舵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大神的帮助

网友:
建议小舵量开始首飞,掌握好性能了慢慢调大。好飞机啊,打算买淘宝不让卖了,观望中

网友:
我们都是100%  训练手指感觉

网友:
这个飞机很好飞,不过起落架偏软,对降落技术要求较高,否则很容易扫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