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奇想! 一次性锂电可否用在穿越机上?

楼主(2015-09-02):
有些时候穿越机放在车上, 突然去到某些好地方想玩一把, 但车内肯定不会存放一堆已充饱的锂电池那样太危险, 如果可用一次性锂电放一组在车内备用, 虽然比较昂贵但能满足一次想玩便玩的冲动也不错, 不知这样是否可行呢
例如用4个3V的CR123A(容量约1400mah左右)串联起来=12V 4S 1400mah.
如用8个CR123A串及并联起来=12V 2800mah.

哈哈, 答案是不用想了!!  CR123A或一般一次性锂电的最大输出电流(短时间)才不到2A, 机机是飞不起来的 !!

网友A:
亲,3s1400电池实际总容量是4200毫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亲,3s1400电池实际总容量是4200毫安,

是3V不是3S, 即是单芯3V1400mah, 在说一次性的CR123A, 不是可充的RCR123A啊 !!

网友B:
电流不行。。。应该飞不起来

网友:
哈哈,动力电池和普通电池的区别

网友C:
备个电包不就了事了?!

网友D:
充100%电量最多
50%寿命最长
折中考虑的话,充8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不行。。。应该飞不起来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备个电包不就了事了?!

那还是要等充电啊!老婆没耐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充100%电量最多
50%寿命最长
折中考虑的话,充80%吧

也是好办法,只是担心80%下长期放车上,正午时候可有50度以上,心理压力大…

网友E:
喜欢冲动做事情的就别玩这个了,公众绿地里面,树丛中突然出现个穿越机,正好有个老人小孩孕妇在散步什么的

网友:
污染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E:
喜欢冲动做事情的就别玩这个了,公众绿地里面,树丛中突然出现个穿越机,正好有个老人小孩孕妇在散步什么的 ...

有理有理!

网友:
暂时并没有任何一种非常稳定的电离子适合长时间存放

网友F:
买个防爆箱,放车上,这样电池安全了,再买个pl8充电器,接车电瓶充电,一般10分钟充满

网友:
放电功率不够高,就算给你凑足功率也没用,抱歉你超重了,飞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买个防爆箱,放车上,这样电池安全了,再买个pl8充电器,接车电瓶充电,一般10分钟充满

查了锂电池在被刺穿/屈折/短路及过充后的自燃爆…炸情况(过充是最严重的,手机充电经常出事就是这个原因),真心恐怖,防爆箱所提供的密封缺氧式的灭火方法,当遇到防爆箱被炸至变型后,仍会在箱内继续燃烧…在网上查不到锂电池在防爆箱内爆…炸燃烧的测试片段,心里没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