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代上好盈无刷的问题。

楼主(2015-09-02):
我的是16的豹2A6。换了灿总的金底。车挺沉的。20斤吧。(估计不到20),我挺追求速度的。三代的双流550我嫌太慢了。实在头疼啊。想换个电机,嗷嗷跑的那种。看到了好盈酷跑60A  10.5T  3300KV那款。但是卖家好心提醒。说这个够呛。。容易烧了电机。想在问下大家。。这个咋办呢?看到那种高速坦克。真心羡慕。我不打算野地里跑,就像在平地上那种嗷嗷比速度。。求解

网友A:
20斤,高速。。。。你最好问问飞燕那齿轮吃不吃得消。。。。

网友:
只要波箱固定好了。。。没事的!跑吧!

网友B:
确实电机够呛,我的就是60A 10.5T的  跑了一个下午休息了很多次   基本上20分钟就烫手了

楼主:
我这回换了无感无刷3650换了80A的电调。2720KV的。。不知道这样能不能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斤,高速。。。。你最好问问飞燕那齿轮吃不吃得消。。。。

换了2500KV跟80A的电调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电机够呛,我的就是60A 10.5T的  跑了一个下午休息了很多次   基本上20分钟就烫手了

真的得开散热孔了。。。。而且还得一堆风扇

网友:
电机加散热片 风扇,车体内部设计好风道 各种电脑散热设备可以使用,电机附近加装温度表,做好数据统计,针对温度情况做各种调整。
所以电机热不是问题,问题是波箱行不行啊
金属底盘的豹2排在99之后,很快就可以开搞了,心里没底的人可以等看我来搞

楼主:
我也担心波箱。所以换成了2500KV的3650无感无刷。过3000指定就报废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担心波箱。所以换成了2500KV的3650无感无刷。过3000指定就报废了。

无感无刷的低速会抖动的,有感无刷,就是多了一个检测转速的系统,可以保持低速时候的转速,两者价格差异不大,有感的低速效果好很多
有感的最低可以21.5t,蜗牛速度了,转速越低发热越低,
具体10.5t电机能有多热,波箱到底有多不堪,等我测试就知道了,实践才是唯一的检测途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感无刷的低速会抖动的,有感无刷,就是多了一个检测转速的系统,可以保持低速时候的转速,两者 ...

唉唉唉。。教授你不早说啊。。好赢的有感无刷不行。太猛了。受不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唉唉唉。。教授你不早说啊。。好赢的有感无刷不行。太猛了。受不住。。

- - 当时给你说过的,好盈的酷跑有感无刷电机有4种呢,10.5t 13.5t 17.5t 21.5t呢,转速是越来越慢的,选13.5t的或者17.5t的就行啊,再说我早就发过测试速度的视频了,10 13 17的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 - 当时给你说过的,好盈的酷跑有感无刷电机有4种呢,10.5t 13.5t 17.5t 21.5t呢,转速是越来越慢的,选 ...

那咋办啊。都买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咋办啊。都买了。。

那就只能先用用了,看看效果如何,你要是觉得可以,就不用换了,觉得不好可以卖掉再买……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只能先用用了,看看效果如何,你要是觉得可以,就不用换了,觉得不好可以卖掉再买……

好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了2500KV跟80A的电调

我说的是齿轮吃不吃得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是齿轮吃不吃得消。。。。

飞燕大哥说齿轮没问题。。我怕壳子受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唉唉唉。。教授你不早说啊。。好赢的有感无刷不行。太猛了。受不住。。

我用的就是13.5。。。目前看起来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是齿轮吃不吃得消。。。。

齿轮肯定没啥问题的。。。放心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