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度X4V2磁罗盘校准

楼主(2015-09-02):
利用手机地面站进行磁罗盘校准,得到这个图形。红圈蓝圈不重叠(虽然很圆)。
  反复多次也重合的不理想,但飞行时没什么不好的感觉。两个颜色的圈是不是分别表示水平和垂直校准的结果?是不是还应该进行校准?请经验者指点,谢!

网友A:
你去找个转椅 校准出来保证重合  而且还园我就是那样校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去找个转椅 校准出来保证重合  而且还园我就是那样校准的

高,实在是高!

网友:
重新校准

网友:
校的已经可以了,不需要完全重合的

网友:
差不多了

网友:
学习,第一次了解零度,

网友B:
楼主有强迫症么这个其实已经可以了的要想保证完全圆很简单 就近找个饭店 把转桌上的转盘拿下来 放上 直接转一下 特别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强迫症么这个其实已经可以了的要想保证完全圆很简单 就近找个饭店 把转桌上的转盘拿 ...

这个招确实高明,饭店能允许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招确实高明,饭店能允许吗?

点一盘土豆丝,俩馒头一瓶啤酒 就可以用了 以前这么在小县城干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一盘土豆丝,俩馒头一瓶啤酒 就可以用了 以前这么在小县城干过

哪个饭店会有转椅?反正家里没有,附近的饭店也没有。惨!